[Samsung] 三星pm981 掉固件问题

楼主(2020-01-20):
三星pm981做副盘开机卡死一会后能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黄色叹号,不认盘,主控发热严重,有人遇上过这个问题吗

问修硬盘的说掉固件了暂时没有办法,颗粒是K90MGY8H5A,主控s4lr020 容量512g
这颗粒能diy不?查不到资料

网友A:
   这种只有拆芯片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有拆芯片玩了吧。

问题也不知道那种DIY主控板能兼容这个颗粒

网友:
没有售后就拆板试试能不能玩~

网友:
三星pm961 pm981的颗粒都没有什么主控能玩的 至少我搜到现在没发现 手头也有一个256的板

网友(2020-08-10):
上2258H 316试一下吧

网友:
2258H没有这ID的,上3280  3281各种报错,歇菜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