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奥斯帝微电脑数码能量烫拆解

楼主(2020-01-20):
报废品拆机,靠芯片型号都磨了,不良厂家

网友:
我遇到不少的充电宝也是,最早免焊接4节,4056充电和324比较器都磨掉,再到小米2万二代,holtek单片机改成ZMI,品胜和羽博也有改型号。

网友:
要是我就把那个精密可调电阻和继电器拆下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