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达人来把把这j1900主板的脉吧

楼主(2020-01-20):
主板映泰j1900nh3,故障表现为后置usb2.0口均不正常,清bios后,第一次启动故障消失,再重启后后置usb2.0全部失灵,但后置usb3.0,ps2接口,前置usb2.0均正常,凡是清bios后第一次启动都正常,编程器重新写了一遍最新bios,症状还是如上。
测后置usb2.0口,5v正常,带负载不掉压。信号线对地阻值165k。

猜测1 桥坏了,j1900 cpu集成桥,所以没得修
猜测2 bios芯片坏了
猜测3 48m 晶振坏了
猜测4 io芯片与cpu连接

楼主:
补上主板图片

网友:
1.CPU虚焊或者桥坏
2.板载HUB芯片故障
3.数据引脚ESD损坏
4.EC或固件故障

楼主:
感谢达人,明天研究一下

楼主:
应该cpu出问题了,高温焊锡没法操作了

楼主:
主板外挂两路gl850g,cpu分两路信号输出到两颗gl850g,然后每颗gl850g分四成usb,清bios后第一次启动识别到3hub,再启动就只有识别2hub,后置usb2.0全失效

网友(2020-11-12):
直接换CPU试试

网友(2024-03-14):
学习了,刚好有一块主板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