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 X64下ACDsee好用的版本?

楼主(2020-01-20):
试了ACDSEE 8、10、15、ACDsee pro5.3.168、用一会都会自动退出,老的3.1可以用比较久一点,可3.1的太老了。

网友:
还在用ACDSEE?我是很久不用那个软件了,感觉功能太烂了

网友:
看图用系统自带,修图用PS

网友:
推荐你用Xnview

网友A:
windows 10下面使用ACDSEE pro 8,稳定很快

网友B:
我一直 用2.44,单文件,有一点不好就是看GIF文件有时卡死。

网友C:
可以试试 FastStone image view,个人觉得比ACDSee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10下面使用ACDSEE pro 8,稳定很快

请给一个地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 FastStone image view,个人觉得比ACDSee好用多了

好的,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 FastStone image view,个人觉得比ACDSee好用多了

赞同,用了10

网友:
我的也是Win10,也安装有ACDSEE3.1,使用没问题,不过现在看图就自带的,或2345看图王去广告版

网友:
还是ACDSEE好用,速度快,比系统自带的功能强。其中一些功能大多数人都没用过。

网友:
一直用acdsee 2.0 pro
没觉得不正常啊
版本低?不觉得啊

网友:
我用5.0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 用2.44,单文件,有一点不好就是看GIF文件有时卡死。

2.42没这毛病,不过对gif的显示效果并不好。

网友:
5.0的比较好用

网友:
5.0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arO5ebQkafi1oPdvoQ15w 提取码: vnmd

网友:
ACDSee我是只考虑在XP上用了,毕竟很老的软件了。。。
Win10 64位可以考虑XnView Classic,个人和教育用途免费。。。

网友(2020-02-27):
版本低没事啊   能用就行

网友:
5.0不错,从XP到7再到10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