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刀者的电视收到了,拆开上墙

楼主(2020-01-20):
京东物流,临近春节速度有点慢

拆开上墙,送支架,不过没用上。

接好线后的效果
4k没法试,没有会员,大部分是720和1080,网络只有10m,能用不卡,主要给老妈看电视剧用的,
希望能耐用,前一个电视是长虹的,用了10年,没坏,但是屏太小了,看着费劲,这个合适。

网友A:
虽然是拆包,但是比以前大,4K主要是码流太高文件大,还容易遇到插值4K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拆包,但是比以前大,4K主要是码流太高文件大,还容易遇到插值4K等。 ...

车好路不行啊

网友:
电视装太高了吧?一来虽然液晶电视的可视角度已经改善很多但还是会有影响的,虽然很轻微。二来长时间抬头看电视,脖子不会有意见?想想都觉得难受。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安装在观众坐姿平视的高度上,也就是说,电视机的中点位置最好处在这个高度上,看电视时可以得到最好的色彩和最舒适的体感。不用抬头也不用低头。

网友:
4楼的朋友说的在理,电视机安装的不能过高或者过低。两者看着都费劲。

网友:
什么型号的 多大

网友B:
楼主买的是什么平台的?  色彩如何?  放几张钱元凯测试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是什么平台的?  色彩如何?  放几张钱元凯测试图看看吧

49寸日立  a700平台

网友:
这安装  差评   一般电视安装要考虑平时观看的舒适度   建议和观看者的视线在同一水平线上(屏幕的中心点) 甚至稍微向下一点都可以   楼主装得太高了  平时看电视 只能躺着看才不累  不然 真的是怎么看怎么难受   以上个人看法  不喜勿喷哈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49寸日立  a700平台

同样的机器  装斐讯T1 在看!多测试一段时间 看有没有故障!昨晚投屏看  中间有段突然黑屏了  有声音没图像 把电视关了再开就好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双11时天猫上的小米50寸价钱是138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