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滴滴快车怎么把自己家庭地址弄上去?

楼主(2020-01-21):
每次打车,目的地都不能准确到自己家的那栋楼。比如我家在10街2栋。
但是滴滴上只能搜索到2街,我只能选2街。司机说,你选了2街就去2街。

先不说司机对不对,服务好不好,就说这个某小区多少街,应该怎么弄上去的?

请各位指教!

另:
音箱线/音箱线比较柔软,用来做排插的电线用可以吗?耐压够不够?

网友A:
特别好的音箱线,比电线还好。主要看规格参数啊

网友:
别混用。电源线建议还是用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好的音箱线,比电线还好。主要看规格参数啊

就是怕不耐压

楼主:
各位新年好!

网友B:
打高德电话,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高德电话,真的。

不一定是高德吧?如果是百度地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高德电话,真的。

不一定是高德吧?如果是百度地图呢?

滴滴是绑定高德的吗

网友:
这是问问软件怎么用,问客服啊

网友C:
亲手体会。按照你的实际位置娇滴滴,打电话让司机开车到你楼下,多次后滴滴位置回定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手体会。按照你的实际位置娇滴滴,打电话让司机开车到你楼下,多次后滴滴位置回定位准确的。 ...

现在不是准不准确,是没法让我选我家的地址啊!
我说的选不是在地图上点,而是一段话那种,就是文字,不是地理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准不准确,是没法让我选我家的地址啊!
我说的选不是在地图上点,而是一段话那种,就是文字,不 ...

你先选一个距离你最近的地址,然后给司机打电话让他根据你的指示到你家楼下,这样多次后,滴滴定位会将你家的位置定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