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给大家提个醒 燃油车没事别折腾铁锂 这不自燃了

楼主(2020-01-21):
本来是发帖问问铁锂的事情 机油论坛有人告诉我的  我一搜真是这么回事  长安CS95论坛里有人尝试的

看发帖时间是用了6天这样  看外观应当是 电池内部短路 估计是接线 问题 绝缘问题  铁锂虽然自己不容易燃烧 但是短路起来 那温度也不低估计 就跟小时候短路镍镉电池一样 电池自己会冒烟

铅酸内部绝缘很好 短路是不容易的 更何况铅酸有电解液 温度太高沸腾也能起到降温作用

所以没事别折腾铁锂了  看了是有认证 CE  FCC 不过那都是一般的电池认证 做的检测也是 容量和跌落  没做高温测试  估计这玩意用燃油车里不靠谱 除非 燃油车那种电瓶安装位置不在发动机仓的也许凑合点

而且小车电池都在前面 撞车的话不安全 如果电池变形短路后引起高温会引燃车辆 增加不安全系数   更何况厂家保修也就包电池 不会包你的车的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烧得好惨,新电池的外表就是华丽,

网友:
这个有道理,夏天车上放着电起子,有朋友就提醒别爆了,冬天放在车上,拿回室内不转,要放一会才转。看来锂电池对温度要求有些高

网友A:
嗯,安全第一,我的行车记录仪锂电池鼓包了,我将电池换为三节镍氢电池外置,夏天汽车温度太高了。

网友:
其实最除了铅酸外,最适合的车用的是镍镉电池,但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吓我一跳,我的就是铁锂的,BYD宋DM,12V电池安装在副驾座下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安全第一,我的行车记录仪锂电池鼓包了,我将电池换为三节镍氢电池外置,夏天汽车温度太高了。 ...

行车记录仪为什么要用电池?不就是停车后几秒钟保存一下数据,用大电容安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安全第一,我的行车记录仪锂电池鼓包了,我将电池换为三节镍氢电池外置,夏天汽车温度太高了。 ...

我有两个车友遭遇了行车记录仪内置电池起火

网友:
已经在关注中,我自己就在车装了铁锂加法拉电容,目前已经用了差不多一年,纯粹渣工艺,没有图片里那电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车记录仪为什么要用电池?不就是停车后几秒钟保存一下数据,用大电容安全多了 ...

应该还负责内部时钟的电源吧,我停车时间长,经常好多天,正好手头有闲置的镍氢电池,好像镍氢电池还是比较安全的吧,如果也不安全请告诉我,夏天车内温度是相当高的。好像有些记录仪是用法拉电容的,我的记录仪买的早,是用电池的。

网友C:
铅酸电池短路也会着火,可以去看看电动车论坛。啥玩意都怕短路,能量密度高的,就更厉害些。

网友:
原链接在哪?我去看看

网友:
前两天一节18650的10c三元,这电池电压低会胀会,顶开保护机关,我拆掉头部,然后开放着充上电,电池不密封了,然后想看下短路,正极铝片比容量型厚点,短路3秒就烧断了,电压也才4伏,再次还是断!然后找了个螺丝,砸进去,不是钉子砸不进,只一点点冒烟,然后电池腰上给了一锤子,然后就狂冒烟,还爆喷出去一点,剩下的然后一边冒烟一边红了

网友:
谢谢提醒,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短路也会着火,可以去看看电动车论坛。啥玩意都怕短路,能量密度高的,就更厉害些。
...

我见过电动车自燃的 那烧的也是劈里啪啦的

网友:
不清楚什么问题!铁锂,4.2 充电也没什么事!过放到0也最多坏掉!a123在5v电压大电流下,单节充电坏掉了,巨烫。
这个不知有没有后续,不知是短路还是什么,4串短的话,电极应该烧掉了吧

网友:
好可怕,电池不要带到车上去了,特别是夏天。

网友:
2017底年自组磷酸铁锂电池代替原车铅酸电池的使用者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安全第一,我的行车记录仪锂电池鼓包了,我将电池换为三节镍氢电池外置,夏天汽车温度太高了。 ...

换法拉电容不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