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系统FTP上传好慢!有懂的大佬么?

楼主(2020-01-21):
系统是win7,不知道是哪里的优化出问题了,FTP上传很慢!只有1M左右!下载倒是正常!用另外的盘做了个新系统测试了下!下载上传都很正常!这个系统里装了很多东西重新做系统太麻烦了!有精通的大佬么?求教导.........

网友A:
和线路上传带宽有关。和系统无关

网友:
和线路上传带宽有关。和系统无关
或者换个FTP软件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B:
外网还是水网?什么FTP软件?换个软件试试,或者把杀毒类软件关掉试试?

网友C:
外网还是内网FTP,,,,,外网的话跟宽带上行速率有关,看看宽带的安装单,里面有注明或者咨询运营商,内网FTP的话检查服务器设置有没有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线路上传带宽有关。和系统无关

哈哈!说反了!
我这个和线路上传带宽无关。和系统有关!我做过测试,同样电脑和网络还有软件的环境下,新系统完全没问题!我估计是360优化的时候是不是关闭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网还是水网?什么FTP软件?换个软件试试,或者把杀毒类软件关掉试试?

这个已经确定是系统的关系了,估计是360优化是时候关掉了什么服务吧!FTP在路由上运行速度正常!我又在同样网络电脑和软件的环境下做了个新系统!新系统也是没问题的!老的系统也就是速度有异常的,上传最多1M多,不管内外网都是这个速度!正常的话我外网上传有9M左右,内外几十M!就是因为老系统装的东西太多了!重装系统太麻烦!想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网还是内网FTP,,,,,外网的话跟宽带上行速率有关,看看宽带的安装单,里面有注明或者咨询运营商,内网FTP ...

这个已经确定是系统的关系了,估计是360优化是时候关掉了什么服务吧!FTP在路由上运行速度正常!我又在同样网络电脑和软件的环境下做了个新系统!新系统也是没问题的!老的系统也就是速度有异常的,上传最多1M多,不管内外网都是这个速度!正常的话我外网上传有9M左右,内外几十M!就是因为老系统装的东西太多了!重装系统太麻烦!想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原因

网友:
你用的是哪种ftp server软件?win7系统自带的?还是其他?

网友:
FTP收到制约的因素其实挺多的
1.服务器和客户端(因为是个老协议,也有很多服务器和客户端的版本,某些老版本对现如今的网络带宽适应度不足,建议选用新版本)
2.对互联网上的服务器而言,本机上传速度(比如电信20M宽带只给了512K上传速率)、服务器的带宽等都会有明显的制约。
3.防火墙(某些防火墙对FTP协议的支持度不够(90%的人1年用不了几次,反而某些黑客用的多些,所以很多防火墙对FTP并不友好)
4.传输的文件的大小对传输速度是有明显影响的(不管是直接拷贝还是FTP,传输100M的单个文件和传输100个1M的文件,速度是会有显著差别的,文件越小效率越低)
5.硬盘速度(当你网速够快,硬盘速度就会出现瓶颈,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抬杠,那我就举个例子,在千兆内网条件下,机械硬盘和SSD的内网拷贝速度就会有较大的差距,机械硬盘到130M基本已是极限了,速度快的SSD,特别是NVME通道的高速SSD就会明显的快很多)

网友:
换FTP服务器软件试试,我有个电脑不管用什么ftp软件,只要一开服务就必死机,只能断电重启,重装系统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