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直流电机的这个装置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0-01-21):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机是松下冲击充电钻上的电机,工作时突然发现电机在转,但是钻头没有转,以为是电机轴上第一级主动齿轮打滑,拆开后发现不是的,因为用台钳夹住电机轴,通电后电机可以工作,但是轴不转,难道是电机里面的转子和轴分家了??这个情况可是不多见,后来发现电机后轴上的这个装置,难道是个离合??控制轴和转子联动的??上面的锡焊连接两根电线到调速开关,用电压表在电机转动时测试均无电压,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一下

网友A:
哈哈,看着像测速光栅

网友:
拆开看看呗,会不会是刹车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着像测速光栅

我觉得冲击充电钻应该用不到测速吧

网友:
没看懂这句“因为用台钳夹住电机轴,通电后电机可以工作,但是轴不转”----夹住电机轴,怎么能看出来通电电机可以工作?

网友:
不拆开没法搞明白。离合也不应该在这头啊。

网友B:
"通电后电机可以工作,但是轴不转"-----------轴不转如何判断电机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电机可以工作,但是轴不转"-----------轴不转如何判断电机在工作?

从散热孔可以看见线圈在转啊

网友:
应该是编码器之类的吧

网友:
应该就是轴和转子铁芯松了,和电机后面的这一坨没有关系。
有维修能力的话就将转子拆出来,把轴抽出来,打花后再重新压进转子铁芯中。

网友:
高尚大的黑科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散热孔可以看见线圈在转啊

牛啊,线圈转轴不转的高级货,松下黑科技。

网友C:
这个是测速的,线圈里面有一个圆形磁铁,松下有些机型上有,譬如那个自动变速的机型上,电机转钻头不转是齿轮没挂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测速的,线圈里面有一个圆形磁铁,松下有些机型上有,譬如那个自动变速的机型上,电机转钻头不转是齿 ...

特意拆开看了一下,和你说的一样,是有个磁铁,这个上面的2 条线不接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特意拆开看了一下,和你说的一样,是有个磁铁,这个上面的2 条线不接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他的作用是什 ...

如果是EZ6705之类自动变档机器上的,在自动档时应是根据此速度信号自动切换高低速度档,推测!没有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EZ6705之类自动变档机器上的,在自动档时应是根据此速度信号自动切换高低速度档,推测!没有深入研 ...

新年好,机器是EZ6900

网友D:
轴和转子松了因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和转子松了因该是

是个啥???我好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