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arduino与SerialChart做一个简易示波器

楼主(2020-01-21):
优点是成本很低,缺点是测量频率等指标不高,可以玩玩

这个只能输入正向波形,因为arduino的模拟脚不支持双向电压,当然这都可以解决,不是主要问题

这是1K的波形,但是现在还不能测量频率,只能看个形状

这是调大了输入波形欧的幅度

加大输入波形的频率

低些频率的波形,还能看出些细节

1khz的正弦波

5khz

采样就有些不足了

三角波

1K

5k

还能看

10K

就这样子了

arduino的频率还是太低,而且它的代码效率不行
所以还是达不到玩具示波器的效果,差10倍吧

这是辛克脉冲

可见,还能近似的真是还原波形

2k的辛克

虽然可以还稍微改进,但是感觉空间不大了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想用单片机的pwm控制三色led产生各种颜色,但是led 需要 350ma电流, 单片机最大才50ma 怎么做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想用单片机的pwm控制三色led产生各种颜色,但是led 需要 350ma电流, 单片机最大才50ma 怎么做 ...

非搞那么亮干嘛,我觉得单片机接口输出的电流点亮led都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想用单片机的pwm控制三色led产生各种颜色,但是led 需要 350ma电流, 单片机最大才50ma 怎么做 ...

加驱动电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搞那么亮干嘛,我觉得单片机接口输出的电流点亮led都刺眼

单片机不会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会烧了吗?

当然是加限流电阻了

网友B:
效率低写ASM就行了,不知道AVR有没有DMA,使用ADC+DMA+UASRT可以大大提高数据率还能让CPU闲暇。
STM32就有商品化的示波器销售,虽然依然是玩具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加限流电阻了

昨天我试了,就50ma 电流 都亮瞎眼,那350ma 那不突破天际了,必须得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低写ASM就行了,不知道AVR有没有DMA,使用ADC+DMA+UASRT可以大大提高数据率还能让CPU闲暇。
STM32就有 ...

这个板子好像没DMA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