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同事几块钱在拼多多买的西酉居排插,好像做的还不错呐!!

楼主(2020-01-21):
首先,线很粗,用手捏还比较饱满,排插上就一个品牌标志,背面没有输入输出的贴纸,正面就这样。

打开后,看到黄色的铜片连接,也不知道是不是铜的,我也不懂,电线和铜片连接处看到电线是铜线。

USB部分我也不懂。但是那个红色指示灯我脚得做的不错。我按下开关灯是过半秒钟渐亮的,关掉也是渐熄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但是那个布局看得菊花莫名一紧哈……就不怕短路??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觉得板子背面应该加上绝缘膜

网友B:
弄个磁铁吸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觉得板子背面应该加上绝缘膜

几块钱啊。。我刚去看又要十几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磁铁吸一下就知道了。

你是说吸铜片吗?好办法。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扔了,绝缘爬电距离不行,而且高低压之间没有绝缘板隔离,很危险。
长时间用,有可能火灵碰到
也有可能碰到电路板

网友:
这设计太闹心了!被摔几下,很可能就短路或者连线了。

网友:
咋感觉这走线有问题似的

网友:
这个难道就不怕短路吗?不处理一下我是不敢用这玩意

网友C:
把立交桥接走线的地方绝缘胶带包一下一般用用还可以的。~

网友D:
用黄腊管或热缩管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黄腊管或热缩管套一下吧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立交桥接走线的地方绝缘胶带包一下一般用用还可以的。~

你这一说,,我立马脚得好吓人。

网友:
任意一个开关,插座,电路板呗插掉下来,都有机会“BOOM”一声,思锐平方的炸裂几率,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usb模块设计过不了3C认证的。。。。

要么就买不带USB的产品用用。。。
带USB一定要大厂模块那部分带3C认证的。。。

网友:
给手机充个电,插个小灯还可以
给电脑什么的就算了吧,吹风机之类的更别想

网友E:
不合格产品,三孔插座总有一侧是LN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合格产品,三孔插座总有一侧是LN反的

LN没反,就是架桥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