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2246en掉电求助

楼主(2020-01-21):
创见2246en单贴的闪迪15131-128G,当天开卡跑圈,第二天接上识别第一次,不久掉了,然后再也识别不到,开卡软件也识别不到,感觉像是掉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检查CE和焊接,试过有个盘,就是有个颗粒焊接不行,开好卡,过几天就掉固件

楼主:
不好意思,解决了,是颗粒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