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电动车充电器修理求解

楼主(2020-01-21):
艾玛电动车充电器原装,故障表现无电压输出。快回复二极管是SFF1040,一次侧芯片是OB2202,我拆卸SFF1040测量,1-2,3-2,电阻都是M欧级的,不知道啥情况。通电时测试,400V放电极其缓慢。OB2202电源脚Vcc没有电压,求大家解救。我是新手

网友:
能知道这个情况,水平比我高

网友:
我猜是OB芯片坏了

网友:
IC3不是爆了吗???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VCC对地短路不?如果短路,可能是IC坏了,如果不短路,测一下VCC线路上的电阻有没有问题https://wenku.baidu.com/view/4e173897d5bbfd0a78567323.html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二极管不能用电阻档测量,要用二极管档,百度查一下OB芯片的PDF,400v放电慢,测量一下启动电阻,再下一步修理。

网友:
电容放电慢,表示电路没有起振,芯片坏或者芯片供电没有电压,估计是芯片坏了,芯片外观完好也可能是坏的

网友A(2020-02-24):
查下OB2202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和38系列一个鸟样的,就是脚位不同,奉上OB2202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OB2202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和38系列一个鸟样的,就是脚位不同,奉上OB2202资料。
...

居然不能不要M币,我已经输入0M币了,它还是要收35个M币。对不住各位了。
这样吧,大家用手机下载一个APP叫“半导小芯”,可以查很多元件的DATASHEET,真的非常非常多。不想装APP的话,用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也是叫“半导小芯”。

网友B:
严重怀疑那个ob已经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那个ob已经短路

应该是里面烧断了,如果短路的话,300伏电压下降很快的,

网友:
电源没有起振,检查启动电压电路,启动芯片,MOS管是否损坏

网友:
放弃吧,因为你用欧姆挡测量二极管,足以证明你没有基础,是个门外汉,

网友(2020-12-01):
同样的充电器,学习维修修复。

网友:
如果有反接保护的话,就是反接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特性,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可以测量二极管好坏。
测量的时后两个方向都测一下(红黑表笔互换),如果一个方向没反应另一个方向有明显的反应(指针表摆幅明显超过一半甚至2/3、3/4,但不是短路)基本可以判断是好的。
如果表笔正反接测得都开路或短路则判为坏管。

网友:
不通电给高压电容放电,用维修电源给ob2202的6脚VCC提供一个12v左右的电压,观察静态工作电流应该在2ma左右。

网友(2021-11-09):
我的爱玛7220充电器时好时坏,今天插上车子,任何灯不亮。插上220v只是绿灯亮,板上测焊点无输出电压,取样电阻0.4欧,120v330uf输出电容有80v电压,所有焊点检查过了,检查可控硅,中间跟两边之间有80v,请指教一下,还要查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