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充电问题。。。

楼主(2020-01-21):
我有一个飞利浦剃须刀,实际使用不超过3个月,因故 闲置 了+10年。现在找出来了,想继续用,发现充电的时候充电灯不会熄灭了(连续充电2天也不灭),但已经能用来剃须了。

充电灯 不熄灭,是充电电路的问题还是电池坏了??因为闲置了这么多年,找到的时候电池是一点电都没有了。。

楼主:
因为我这里充电电池买一个不卖,至少买两个。就一直没敢买一个试

网友:
一般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A:
这个指示灯是交流供电指示灯,与充电结束没有关系。

网友:
儍充就是这样的,自己估算时间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示灯是交流供电指示灯,与充电结束没有关系。

不是的,当初是 充满熄灭的。

网友:
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介意的话换电池吧,内阻大了不转灯咯

网友:
十多年前还没有充电自己停的,这种本来就是傻充够几个钟头取下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