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临近春节烧水壶罢工,应急修一下。

楼主(2020-01-21):
记得去年,腊月三十修洗衣机。今年年根底了又要修烧水壶。
这水壶用了一年多,昨天烧水闻到很大的味。大概也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拆开一看,果不其然。

手边没有4.8的卡孑,只能找到6.8的。年底了,快递也没了。只好硬着头皮上了。等过完年再仔细搞吧。

个接触点进行了轻微的打磨。纯手工压线。再加上一些焊锡,希望能度过春节。

全部装回去。可以看到触点比较亮了。这货的功率是2400W,插头上没有接地线。

室温6.7度。连续烧了四壶水。插头温度是22度。底盘触点处的温度是77度。

不放心又拆开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虽然也有点儿味道,但是应该能坚持过春节。
楼下又拆一个美的的烧水壶。底盘接口做个备用吧。

楼主:
这个底座是一样的。都是strix接口。

拆开个触点进行轻微打磨一下。

想的是万一那一个坏掉了,用这一个还可以坚持一下,但是功率比较大,所以个触点必须接触电阻小。
其他部分看下。发热盘坏了,直接扔掉其他部件。能留的留下。

把手处是可以鸣叫的。水烧开后会有音乐。

实际就是利用电容储能播放一下。电容也已经漏液失效了。
谢谢观赏。
祝各位团友春节愉快!

网友:
竟然是欧规插头哈哈

网友:
不是63的、48的卡子?平常红包多备点货哈。

网友A:
居然中间的圆柱才是地线。一直以为外圈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中间的圆柱才是地线。一直以为外圈是

中间柱是火线,边上是零线,最外面是地线。
地线有突起,可以摸到的。
接线要注意!
棕线是火线,兰线是零线,黄绿是地线。

网友:
有时壶底上的接触点也容易氧化,壶底上的铜片能拿下来吗。

网友:
既然拆开,最好焊接,这样接触电阻小,不会发热,不易坏。

网友:
WMF竟然用铁端子。。。这简直没法用啊。。。

连国内做品牌授权的厂家,100往上的水壶都用铜端子吧。。。

网友:
同意楼上,弹片先打磨干净,铜线在上面多缠几圈,直接灌锡焊死完事

网友:
年会公司最小的奖是电动牙刷,不要牙刷的很多人换了电水壶,实用一些

网友:
我那个奥克斯电壶电源线是铁丝

网友:
2400瓦,估计有点悬

网友B:
发热的部件不能用锡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的部件不能用锡焊的……

用锡焊就不发热了

网友:
水壶都有电路,我觉得应该用120摄氏度防空烧PTC发热体,再加上晶闸管固态开关可以更安全。

网友:
1800W的用这么薄的铜片,新的用几次都已经氧化了。

网友:
Strix的温控啊,是高端货了。

网友:
为减小接触电阻,端子扎线处多加点锡,插接位置也可以加锡,就是以后不好拆
等牙膏ing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