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显卡花屏怎么查?

楼主(2020-01-21):
是显卡硬件问题,但看上去不像芯片核心的问题,还能救一救吗?

网友:
去电脑城让维修的用风枪吹下

网友:
返厂返修吧,省心些

网友:
一般排除法   首先确认 显示器没有问题  再确认显卡

清清灰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网友A:
曾经遇到一款显卡因显存问题,冬天温度低会花屏,需要预热。希望对楼主有帮助。清灰顺手做下。

网友:
这种有规律的一般是显存颗粒问题

网友:
先用按压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遇到一款显卡因显存问题,冬天温度低会花屏,需要预热。希望对楼主有帮助。清灰顺手做下。 ...

谢谢,有道理,准备试试

网友:
显存问题,显存先加压一点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遇到一款显卡因显存问题,冬天温度低会花屏,需要预热。希望对楼主有帮助。清灰顺手做下。 ...

以前的RTX系列的?

网友:
显存、内存相关。

前段时间我的电脑在空闲状态突然花屏,重启后就黑屏。折腾半天,期间还换了cpu,最后发现是一条内存氧化(共2条),擦金手指后问题解决。

当时主板如果接了蜂鸣器,直接就可判断出是内存问题,而非cpu。

解决问题后,我找了个蜂鸣器插上主板,现在每次启动可以听到“滴”的一声,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