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保期内的纽扣电池的自放电可怕(更新换了方法测试,并测试新电池)

楼主(2020-01-21):
我在前面请教了电池电压的问题,听了坛友的建议,用LED负载测试。。。结果感人,家里面三套质保期内的纽扣电池全部报废。。。平常电池都是放大厅的抽屉里面备用,呵呵了。。CR1616,购于京东2018.3,质保期内
CR2032,购于宜家2019.6,质保期内
另外还有一组LR44,日期比较久了
还有一盒2019年6月子京东买的5号,7号电池,估计也不会有好结果,这个没有测,不过用在女儿的玩具上面也是熬不久。。。
下面上图
先来CR2032

下面是CR1616,这个更精彩

建议电池买就要买生产日期接近的,就算某东带发票的进口货,也熬不住。。。未开封保存的,都是全部虚电了。我备用钥匙的里面的松下的一样虚电,未用过。。。日常使用的钥匙里面的电池勉强能继续控制车门。。。所以电池不用的损耗比每天用的损耗还大!不要买电池备用,备的都是要用的时候不行,自放电太厉害了。。
相反的,我松下的爱老婆5好电池有8个分两组放血压计里面,3年了没有充过电,一样正常使用。。。两套设备都是正常。。。不是技术不行,是价格竞争的恶果吧。松下的5个1616某东不到19元,单一个需要9元。。。质量一样。。。。。某孚1616介绍说内阻降低20%,更长寿命。。。。准备下午去商场看看有没有这个型号,没有就下单买一组吧。。。套装销售就是坑,又是浪费又是消耗国家资源,就不能真一点,用心一点做好质量,我想用钱买质量,奈何根本无处可选。。。

---------------------20200122更新----------------
在某东下单买了一板新的南孚的电池,并用上面的方法还有换成并接一个10K电阻的测试(由于一个人操作,电阻接在两针中间,拍不出)
先来验身,南孚5年质保的,按照日期,应该2019-9月产

先测试从钥匙拆下来,勉强能用的电池
空载不接任何东西3.05V(没拍照)
下面这个是接了10K电阻在表笔上测的,2.91V

接上LED灯测试,出现同样现象掉到2V左右

跟着来的是新的南孚电池,我装到钥匙的电池座里面了
空载3.28V

下面是表笔的针头两边是接着10K电阻测的3.22V

至于新电池接LED测试,由于一个人测,而且当时表上的电压每秒都往下掉,证实了这里的一个朋友指出的问题,超过电池放电了,电压每秒往下掉0.01V!我来不及拍照放弃了,当时新电池的现实是2.19V,就是LED灯作负载不准也是被证实了。
同时也大约估算了一下,遥控钥匙,压降了0.3v左右基本就不能使用。而且相对的说,上面我测的1616全部LED的情况下只有1.7V是真的不能用了。但是宜家的那个2.2V左右的没问题的。
上面的就不改编辑了,感谢提供帮组的朋友,谢谢,现在钥匙换上新电池,灯也亮的刺眼,遥控也灵敏了

网友:
LED是电压器件,电流是无限大的。。

你接到5V充电头上,直接LED就炸了。。。

CR电池本来内阻就不是很小,最大电流设计就在20mA左右。。。。

汽车遥控器别的电池都不灵,松下的纽扣可以正常用。。。

网友A:
首先你这样测试错误的。

其次,

再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样测试错误的。

其次,

请指教,我对这个真的不太了解,我是偏机械方面的,电子的知识涉及而已

网友:
不至于吧,电脑主板电池放着很久都还有电啊

网友:
紐扣電池內阻本來就大(電流小,壓降大)啊,
你直接弄個LED負載,可能超負荷了吧。

而且你也沒有新購電池的測試數據,不夠說服力啊老兄。

网友:
小舅子车钥匙没电了,找出以前买的松下的CR2025(存放接近2年吧),当时换了剩下的一个,空载电压3.1V,以为有电的,结果装上车还是提示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指教,我对这个真的不太了解,我是偏机械方面的,电子的知识涉及而已 ...

比如CR1616,常规参数直径16mm,厚度1.6mm,容量50mAH,常规持续电流0.1mA

也就是说这电池允许最大内阻可能有30KΩ;允许最大脉冲电流也就5mA左右。

你直接上个个LED还是红光的,半导体的特性就是要有多大电流上多大电流烧掉为止,也就是说你这持续电流已经极度超过这电池的极限化学能力。

你换个白光的LED又是另一番效果。

网友:
测试方法确实很民科

网友B:
LED放电电流太大

有117的,直接用低阻抗档测

没117的,可以并个合适的电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放电电流太大

有117的,直接用低阻抗档测

请问该并入多大的电阻测试?但是现在手上的电池,除了钥匙里面勉强能用的那个,其他都是测出来这样的结果,可能要等明天或者后天拿到新购买的电池测一下看看

网友B:
@exabslion

1K到3K的电阻都可以,主要看负载。
参考 UT33B的电池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abslion

1K到3K的电阻都可以,主要看负载。

我昨天更新的就是接入了10k电阻测试,压降没那么厉害,但是对比过了勉强能用的那个和新的南孚的,还有没用过的那个松下,发现这些电子全新的在负载测试下是3.25v左右,勉强能用那个不论空载还是负载的都是3v左右,
就是遥控钥匙在电压低于3v基本不能用了。

网友:
买的厨房定时器就是用纽扣电池的,一个月没电了 自己焊了7号电池外挂,估计能撑一年吧,比纽扣电池便宜太多了

网友:
万用表电压你要量电池两端的,别量LED两端的啊。。。10K电阻上有电压是正常的。。。

你的测量结果是LED电压,要加上电阻电压,才是电池电压。。。

网友:
你的led接3V的时候电流肯定超过了电池的额定输出电流,这种测试方法是不行的。
要去查官方的规格书,电池最大放电电流能有多少,然后根据电压来选择放电电阻。led是半导体器件,超过Vf值后电流迅速增大,不是线性关系。
给你个建议,如果消耗量比较大,完全没必要去买这种卡纸包装的,可以买塑料盘一盘20个的那种,不用管什么牌子(什么松下麦克赛尔,应该都是假的),挑便宜的就行了,才几毛钱一个,便宜到发指。容量的话,就我买的那家店,测试过几个型号的,都达到标称。值得注意的是测试电流选择1mA,容量可以达到标称,但5mA就不行了,80%都没到,说明这种纽扣电池适合1mA以下放电,也可能是这种工包的大电流性能不好,反正便宜,管他呢。
我以前也觉得卡纸包装的比较好,但其实都一样用,而且还会有假货问题,松下的假电池挺多的。老妈有个电瓶车,遥控器需要3个2016电池,经常一两个月就没电了,消耗非常大,这种情况下自放电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2个月也漏不掉多少容量,那些超低功耗的设备,自放电才是大头。

网友(2020-07-10):
这类电池设计用途就是放电电流很小。
楼主测试错误。

网友(2023-03-18):
什么啊???LED轻松跑5-10MA,,,纽扣电池根本不能这样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