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老丰田车机 有关改aux问题 新年快乐

楼主(2020-01-21):
新年快乐,各位大大!小弟想加aux 但不知道am/fm的左右声道在哪 有师兄知道哪里是am的左右声道吗?
*保留磁带功能

网友A:
查解码芯片的PDF就知道了

网友B:
找喇叭接线,接着找功放,再找功放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解码芯片的PDF就知道了

是LA113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喇叭接线,接着找功放,再找功放输入

如何操作?

网友C:
费那劲,直接磁头线加个共地隔离运放不得了?你还听磁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费那劲,直接磁头线加个共地隔离运放不得了?你还听磁带?

得衰减很多倍,弄得不好噪声很容易窜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得衰减很多倍,弄得不好噪声很容易窜进去。

调放大倍数对你们来说很简单吧?只要有电阻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放大倍数对你们来说很简单吧?只要有电阻包。

这确实,两个电阻就行,但是因为信号还经过了内部磁头放大部分,心理上总感觉让信号走最短路径才舒服。

网友:
改AUX从磁带输出哪里改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确实,两个电阻就行,但是因为信号还经过了内部磁头放大部分,心理上总感觉让信号走最短路径才舒服。 ...

那还要车机干吗?直接一块12V单电源功放板接喇叭,想A就A,想D就D。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还要车机干吗?直接一块12V单电源功放板接喇叭,想A就A,想D就D。

那得问楼主咯。

楼主:
我要保留磁带…
我想从am入手

网友E: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292
自己看看能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292
自己看看能不能通用

没有账号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