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点焊机应用,顺带修个电源

楼主(2020-01-21):
不多说,就是锅盖把,看图!

点焊就不拍了,手不够用

打磨下,有点刺手

塑料的,坏了,之前就换了不锈钢螺丝,这次不知烧什么,盖子太热,塑料化了(不是胶木)

楼主:
再说个电源吧!故障时能开机,时不开机,必杀技,按电源键后后,断开220v再插上一定能开机,朋友6月拿来的,要出差,就测了下,没找到故障点,(有点思路的,pfc电压才340v,这是不对的),当时就给了个航嘉550w给他(这是另一个朋友给的坏电源,待机5v电容爆了,当时配机第一代i7最高频的,显卡有一块是8800gtx,功耗很高,所以这航嘉很重,还算好吧,就是电容不是很高级的)
先测了下各电压,待机5v正常,待机15v才,13.几v,不知正常否,pfc工作后340v好像也不正常,短绿黑能起动,断开再短无反应,要等10秒才能再起,当时好像减小过那几个大阻值电阻,无反应,应该不确定那别一路是检测还是反馈,这次在电容上接了个灯,然后就完全不能开了,看来是电压不够,当时也没去改小主变板上一3个820k的电容,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这次就把最后张图上的560k换成了680k测着主电容电压试了下417v,还行,电容420v的,然后连试了几下,都快速起动了,说明问题就是这,当时也没测560k正不正常,哈哈!

比标准电源大一点点的样子

这个是谁贴的?

标签,功率不算小吧!
电源绿黑短接起动之后,断开,是不是立即再起动的(并发症之一吧)

两片板,上侧是输入,整流,pfc,电容,辅助电源
下侧正激出12v,储能电压出-12v,然后dc-dc出5v,3.3v

这里一个电容裂了,换了故障依旧

反面,待机电容拆下量过,完好

洗掉了松香,看着舒服

这里换了电阻,原5603,现在约551k:lol:

这电源就是560k阻值变小了朳,反馈回路上的,pfc电压材340v,别一路检测电压不够或什么就不起动了,换上551k后,pfc电压392v左右!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再开也不再要等待!

楼主:
5603电阻,560k的现在才441k,加热后500k:lol:

网友A:
这种阻值变小的好难查出来没有一定的维修经验是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阻值变小的好难查出来没有一定的维修经验是搞不定的

没图纸或者没资料!你不知原设计是多少!以前修过个通信电源,pfc电压450v了,我在修时改了取样到400v,然后死活红灯,我又拆了另一台一样的,才知道这么高电压,改到440左右,好怕电容炸了。我也是借鉴于通信电源的经验,觉得340是低了(有些小功率的是这么多!)然后查,其实也不知道是这个,只是觉得要么对地公压变大了,或那个变小了,我把电压调上来试试

网友B:
谢谢分享。。。。。电阻值为什么会变小呢?

网友:
楼主单身吧?

女人会嫌烫手的

网友C:
倒是想看看点焊机,能焊这样很强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是想看看点焊机,能焊这样很强大的样子。

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电阻值为什么会变小呢?

阻值变大我能理解,变小。。。。。。难道是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

好高级的点焊机,楼主维修技术一流,佩服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高级的点焊机,楼主维修技术一流,佩服

其实不高级,只是大,和晶体管机比简单很多,因为变压器够大(28kg),0.1mm铜片可以在10ms内炸穿,半周脉冲。因些0.5的镍带也不是问题!虽然业余用,但入手后发现,能干,物有所值的!

网友E:
这个锅盖把,捏的时候烫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锅盖把,捏的时候烫手不?

这应该不会吧,不锈钢丝,导热差的

网友F:
楼主你的点焊机面板上有4个电压,这个有什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点焊机面板上有4个电压,这个有什么用吗???

点薄的用电压低的就行,或都导线很粗,3v都很大电流了

网友:
能焊牢的话创意还是不错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薄的用电压低的就行,或都导线很粗,3v都很大电流了

还有这种设定的吗,你有没有相关的帖子,很好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