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鼠标左键连击导致网页关闭?

楼主(2020-01-21):
手头的鼠标本来不少,突然之间都不好用了,现在在台式机上固定用的就是几个ps/2鼠,手头的USB彻底玩完的不算,还有一个清华紫光的三个联想的。

清华紫光的还正常,但是线已经硬邦邦得了感觉一掰就断。
三个联想的线都很柔软,也比清华紫光的粗的多,可是都有毛病了,
一个右键失灵
一个滚轮失灵
现在外地出差带的这个,一不小心就连击,但有时又点不上,看来左键有毛病了。
几个问题问问大家,
1、手头正在用的左键连击的这个,用chrome打开网页、打开多个标签,点击某个标签往往就是把这个标签页关断。这是鼠标连击导致的还是网页设置的问题?记得有人说过可以设置一下速度什么的,例如鼠标左键只允许一定长时间才能再点。可是居然忘记了怎么做。
2、哪家淘宝店有相对实惠的鼠标内按键开关?
3、这些毛病都是按键开关导致的吗?

从手感和线的柔软度以及别的感觉,还是喜欢这些联想的,所以还是打算修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买过一些6按键的鼠标,记得咨询过找不到了。显得质量很好,外层有布套的那种(可能描述不准确、但我想大家能知道我说的那种),不知为什么只能在XP下用,win7下不能用,这个还有两个新的,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双击基本都是微动开关触点氧化了,可以拆开鼠标打开微动塑料盖用砂纸把微动触点稍微打磨一下就能正常使用,如果还不行只能更换微动了。

网友:
双击基本是微动,但有可能是按键塑料的磨损,自已拆开试试。

网友A:
双击左键关标签页,百分和360极速可以设置成这样也可以关闭。chrome没用过但肯定可以设置。将联想的鼠标线换到紫光的鼠标上就可以了,或者将紫光的鼠标微动换到联想鼠标上如果微动规格一致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左键关标签页,百分和360极速可以设置成这样也可以关闭。chrome没用过但肯定可以设置。将联想的鼠标线 ...

修的问题过几天再说,既然好几个坏了打算换微动。其实最想问的是关闭标签页,是让他别关,我不知为什么关,这是急需要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的问题过几天再说,既然好几个坏了打算换微动。其实最想问的是关闭标签页,是让他别关,我不知为什么关 ...

我用的是百分浏览器,你用的是chr?应该设置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百分浏览器,你用的是chr?应该设置都差不多

好像没有,我记得鼠标设置之中应该有,可是忘了、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我记得鼠标设置之中应该有,可是忘了、不会

不知是否是你需要的。

网友:
换个新的5元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