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一台AB 250kw变频器 维修时候拍的

楼主(2020-01-21):
维修时候拍的照片

网友:
看了半天都没一张整体的照片

网友A:
请问下波形是带载测试还是开机空载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波形是带载测试还是开机空载波形呢

那是不带模块的动态波形

网友:
能修变频器的,很厉害啊。工控大功率变频器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2025-04-06):
罗克韦尔753系列变频器

网友:
配图说明一下就好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前几天一个AB2.2kw变频器,屏幕显示正常,不启动。控制端子24v电压只有8.7v,拆开测量电源立板电容,也是8.7v,电源板目测无明显故障,后来发现主板背面可能是三个白色贴片驱动光耦,有一个表面发黑,怀疑短路把24v电压拉低。想拆开看下,可惜igbt引脚太多,工具不趁手,电路板没拆下来,放弃了

网友:
看得头晕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