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暴力修个电动剃须刀(PHILIPS HQ560改直供)

楼主(2020-01-21):
飞利浦的HQ560剃须刀,用了十五年了,刀片没有问题,就是电池不行了。开始是冲半小时可以用几分钟,后来是充电显示灯也不亮了,最近拆出来想看看啊可以换电池

拆开了拍的

里面,电池,1.2V的镍镉电池,两头是平头,量了以下已经没有电压,tb上搜了一下,配套原装的要几十,算了,

板子反面,东西还不少

想用也在论坛推荐tb上买的镍氢,

珍藏了更久的电池,04年买的奥林巴斯数码相机配的充电电池,倒 是镍镉的,就是焊接不方便
算了,直接简单粗暴,不用板子和充电电池,直联电机和充电口

怕电压高,还传了3个二极管,实际使用电压有点低,转速不快,后来拿掉一个二极管,正好
改造一下电源线,原来的剪断,接上usb头,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宝,省事多了

三天用一次,用的时候直接插上充电器,蛮方便,还可以用几年,

网友A:
还是换个电池吧,电池烙铁焊一下不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个电池吧,电池烙铁焊一下不费事

换电池麻烦,原装的还要花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池麻烦,原装的还要花钱,

干嘛要换原装的

网友B:
就那盒子里的镍氢电池用刀片刮一刮,烙铁温度调高轻松焊锡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盒子里的镍氢电池用刀片刮一刮,烙铁温度调高轻松焊锡搞定啊

所言极是

网友C:
一直没有找 到过飞利普剃刀的电路图,不知道它是怎样的充电方式,这个用了十五年,真的了不起啊。

网友:
开关都不要了?

网友:
我用飞科三头的身子接了一个飞利浦二头的刀头——只是备用,万一一直用的剃须刀没电了,应急用

网友:
您那个奥林巴斯是镍氢不是镍铬

网友D:
我的飞利浦也是用的二极管降压5V直入,不过图中这种二极管太小了会发热并断开,要用大一倍的二极管太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利浦也是用的二极管降压5V直入,不过图中这种二极管太小了会发热并断开,要用大一倍的二极管太安全 ...

谢谢,暂时没有大的,我也是找了几个大的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有找 到过飞利普剃刀的电路图,不知道它是怎样的充电方式,这个用了十五年,真的了不起啊。 ...

只能说质量不错,呵呵

网友:
充电器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