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千百媚C02电动牙刷

楼主(2020-01-21):
千百媚电动牙刷,应该是国内最成熟稳定的制造商了,一直用这个。最近C02不干活,去网上看看,发现tb、jd、pdd,售价比一年前都翻翻了!买一个DY07的,感觉没劲。好奇了,打开看看吧!
C02是音频震动棒,频率561HZ方波。
DY07是直流震动电机。再上图。

网友:
楼主的牙刷频率,用音频线加拆机电阻片,再加GoldWave也可以记录波形,如果是超过192KHz采样率的无线电,才有必要买便携示波器。分子式标题,我看着以为是干冰和超临界二氧化碳等,高科技气体悬浮轴承。

网友(2020-03-12):
我买了三把C02,已经坏掉两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拆过一个海尔的,基本上差不多的设计!!这个比海尔略好点

网友A:
这个牙刷挺耐用的,2年就坏了按钮,买刷头让店家送了按钮备用。
这个店的刷头小贵了了,不知飞利浦的刷头是否合用,网上很多非原厂的刷头。

网友(2020-05-01):
引用 网友A:
这个牙刷挺耐用的,2年就坏了按钮,买刷头让店家送了按钮备用。
这个店的刷头小贵了了,不知飞利浦的刷头是 ...

这家邮费一直是10元,干脆把头打磨一下,直接用飞利浦组装的刷头。

我的两台按键也全坏了,

网友(2020-10-05):
18年买了3台,其中一台老是充满电用了不两天就不启动。PCB板是17年的,布局有变动,芯片放到按钮下方去了。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多少钱啊?做工很不错啊,比铂瑞还高档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啊?做工很不错啊,比铂瑞还高档多了

搜了一下,某东89带4个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