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性能堪忧的电瓶车转5v充电器

楼主(2020-01-21):
来源已经不明了,正面还有手机号,应该作坊做的。

反面参数,输入24-100v,输出5v1a,实际后面测试这个参数也就是插上不炸空载能达到,带载还是算了。

侧面

接口

拆开

焊下来

板子,我给焊了根线,方便后面测试。

反面

输入用了四颗二极管全桥整流防反接

rcc拓扑,原边反馈,属于隔离电源,那个看着像三极管的实际上并不是三极管,因为电路里面并没有使用稳压管来做反馈基准,这个三极管模样的实际上是类似于431一样的三脚并联型稳压器,这里接成2v(实测)的电压基准比较器来用,比三极管加稳压管的反馈结构性能要好一些,比较特殊。具体型号由于被磨去不得而知

输出

测下性能,实际24v输入时带载也就0.5a,36v能到0.6a,下图测试4颗铅酸的电压范围内(42-56.5v)的带载情况。
输入42最低时只能0.5a长期,0.6a过一会儿就过热,输出电压就会慢慢下降直到不能带载。

输入调到56v输出电压已经慢慢跌破4.9v稳定在4.88v附近(刚上电时5.23v左右),内部已经处于极限状态,那颗13003已经不能用手摸,此时效率低于60%,60%是这个玩意儿的最高效率。

调到0.6a试试

1分钟不到电压直线下降,调到63v以上连0.5a都不能抗住,更别提最高100v,那个只是空载看看,估计200ma都过热。冷却状态电压超过60v时短时最大输出电流0.9a,但没有任何实用意义,只能是脉冲电流。看来这个充电器最大长期工作电压范围大概24-56v,0.5a,超了就会过热乃至烧毁,纹波估计也是大出天际,性能是及其垃圾的。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