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MERCURY)S108P八口百兆POE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0-01-21):
水星(MERCURY)S108P八口百兆POE交换机
交换机外包装,标签信息比较全面,正规厂家出品。

底面产品铭牌标注适配电源规格要求53.5V1.22ADC。RJ45接口面,共8口,其中7个口支持POE。
金属外壳,两颗螺钉固定(其一在椭圆形保修标签下面)。

电源接口与RJ45接口不在同一侧,采用了标准的外负内正5.5mm电源接口。

拆下螺钉打开上盖。一块电路板用4个螺钉固定在底壳内。

8个一体的RJ45端口用了2个网络变压器UTG48T01(每个4路),交换部分主控芯片是RTL8309N,配合1片24C02 I2C电路。
N76E003AT20为带有flash的增强型8位8051内核微控制器,
2片TPS23861是以太网IEEE802.3a供电管理芯片,不需要外接元件每片能自动管理4个802.3at端口,
可以自动检测受电设备 (PD)和分类,满足IEEE 400-ms TPON 标准。
7只TO252封装的功率管N100SK是N-MOS管,为7路RJ45端口供电的开关管。
那个标注8595SZLB的小芯片找不到手册,看外围电路应该也是个电源管理芯片。

这是TPS23861PW的8口POE供电管理典型应用电路,来自Texas Instruments SLUSBX9E –MARCH 2014–REVISED MARCH 2016 TPS23861.pdf p91。
从上面电路板正面所采用的元件看,该交换机使用的电路是规范完整的。省却了一路是不用POE的上位机端口,对8口交换机来说这不算耍赖。

电路板背面,没有元件。电路板上两面的交换部分GND覆铜与POE供电部分GND覆铜都做了分割。

随机配套的电源适配器。体积并不大。

电源适配器M535122-2X1铭牌,输出能力53.5V1.22A。

说明书提供的硬件连接图(以另一款9口产品S109PS为例)

全家福。

网友A:
水星8口千兆POE交换机带6支400万枪,已经2年,稳定性满意。

网友:
感觉还可以,照片拍的也不错!

网友:
内部说得过去,不过水星这牌子的东西平时很少买。

网友B:
8口才65W?便宜的代价是距离长一点或者插满高端一点的摄像头,恐怕都供不起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口才65W?便宜的代价是距离长一点或者插满高端一点的摄像头,恐怕都供不起电。 ...

普通枪机标称6W max,算线损估计也就8瓦,插满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口才65W?便宜的代价是距离长一点或者插满高端一点的摄像头,恐怕都供不起电。 ...

这台交换机只有7个口支持POE。平均每口9.32W。
距较低标准的IEEE 802.3af(供电端提供15.4W)尚有不小的差距。
只能不插满使用,或使用较低功耗的PD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普通枪机标称6W max,算线损估计也就8瓦,插满正好

要看网线长度和摄像头功耗,有时候功耗算着刚刚好,但实际使用中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8口65W有点尴尬,受影响的因素有点多。我比较嫌返工麻烦,用的都是PD功率最高在15W左右的POE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网线长度和摄像头功耗,有时候功耗算着刚刚好,但实际使用中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8口65W有点尴尬,受 ...

那至少也可以插6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水星8口千兆POE交换机带6支400万枪,已经2年,稳定性满意。

6个400w全帧率最高码流应该受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6个400w全帧率最高码流应该受不了吧

要看交换机型号,水星8口千兆POE也有高低端。低端交换机如果网线不太长和质量好的话,可能支持得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看交换机型号,水星8口千兆POE也有高低端。低端交换机如果网线不太长和质量好的话,可能支持得起。 ...

哦,看错了,我以为是lz的百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看错了,我以为是lz的百兆

他的本来就是百兆。这个交换机我用过最少100台了。全部接满2-300W的海康IPC三年多了,没一台出问题

网友:
电源功率有点小,至少没个口12-15w的功率。距离远必须提高单口的功率才能保证末端的摄像头有足够的功率支撑。正常摄像头白天的话在6w左右,夜晚用上红外或者白光的话,15w有的还不一定够用,再加上线路的损耗、转换器效率的问题。这点功率的电源明显是不够用的。正常买那种7+2或者8+1的比较合算的。

网友:
这电源貌似还可以啊。

网友(2020-04-18):
看着还算整洁,不知道现在tb卖的几十元就120w的交换机拆解之后什么样子

网友:
挺好的,有一台8口山寨的。

网友(2020-06-26):
还有个更低端的ms05cp系列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