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米饭铲子与琢美电磨的旷世奇缘!

楼主(2020-01-21):
『 元作 』米饭铲子与琢美电磨的旷世奇缘!

购买了两个铲子。

其中一把竟然断裂了,与客服沟通好,开始处理这个锅铲。

想到用免钉胶粘 ,

夹住 ,

干燥中。

只是胶水怕粘不住,于是找加强筋 。

这个貌似不锈钢的 ,就她了

锅铲粘合的部分

比较宽窄正好

厚度也够 。

打算剪断,剪断的地方变形严重。

还是用电磨切好。

切断

找粗 螺丝 。

钻孔,

定位钻孔

正好拧过来。

螺丝固定

加强筋解决了。

本想背面也固定一条的,比较难看 ,用途也不大。

主要参与工具合影。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奇思妙想创意无处不在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卖米饭铲子的呢
正好最近很受苦恼,塑料反铲自坑死了
结果进来看这个,算了,我家饭铲子还行

网友:
这样行吗?还是用不锈钢的放心点。

网友:
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买一把新的不好么?

网友:
螺丝这么凸出

网友:
注意胶水受热后发挥有毒物质,建议别用在入口范围中

网友:
黄尚主要是秀工具,其它不重要哈哈,等牙膏

网友:
不如从断裂处剪断,找个直径合适的不锈钢管套上,好看、易清洁、坚固

网友:
不怕胶水有毒?

网友:
另外还有连接处藏污纳垢滋生细菌

网友:
楼主这是想方设法用上他的琢美电磨啊!

我觉得用那个打印接口卡上的两块缓存芯片上下夹住、侧面焊起来就行了

网友A:
这种铲子为啥不新买一个呢,还没有胶水可能的毒性挥发。价值高的东西有修复价值,这个也不是古董。就是古董,这么一修也没价值了。

网友:
这?这也太闲了,这种锅铲还是多备上几个,本来也要定期换的。

网友:
用胶不健康!还得角磨机切一下螺丝,太长了

网友(2021-02-26):
还需要再美化一下!不然做饭的人不用啊!

网友:
这。。。。我竟不知道怎么评论了,友情帮顶吧哈哈哈,这修复...

网友:
那镙丝好像不是不锈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铲子为啥不新买一个呢,还没有胶水可能的毒性挥发。价值高的东西有修复价值,这个也不是古董。就是古董 ...

他就是玩工具,你没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