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炬为T18 USB测量仪(附小米27w充电器暴力测试)

楼主(2020-01-21):
很久以前拍的图片,USB测试仪也卖了,赚了2元,早知道现在才卖,现在的价格高多了

外观不错

后板两面都一样

USB3.0接口

屏线是焊接的

堆料?
芯片都擦掉了丝印

蓝牙小板
APP的截图好像删掉了

插口的质量很好

测试一下罗马仕充电宝的最大功率

小米9原装充电器
用充电宝激发快充后插上USB假负载,不敢长时间测试,那个负载电阻差点就冒烟了

网友:
就不能出个多接口没蓝牙的?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内置自动升降压可调电源更好,可以在废品站试拆机风扇,跳蚤市场试手机,路由器和行车记录仪等电子产品能不能用。

网友B:
要是温度也能记录曲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内置自动升降压可调电源更好,可以在废品站试拆机风扇,跳蚤市场试手机,路由器和行车记录仪等电 ...

有那种QC3.0诱骗板,可以调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温度也能记录曲线就好了

温度是表内部的,电流大一发热温度就高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挺实用的,就是有点小贵,没有入手。。。。。

网友:
已经对炬为没什么好感了,以前全面“借鉴”维简,现在只“借鉴”外观。。。

网友C:
这居然还能涨价卖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居然还能涨价卖的道理?

很正常啊,杭州做电源的,测试期间不是送和半价嘛,等价格涨上去,很快咸鱼上就有人出了

网友D:
嘿嘿嘿,买不起,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嘿,买不起,就看看

买的时候才47,现在9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