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教29F02T2A0CMG4是多少纳米颗粒 理论上多少PE

楼主(2020-01-21):
求教(I)29F02T2A0CMG4是多少纳米颗粒 理论上多少PE  英特尔3D标
那实际上寿命是多少(贴2246EN)

网友:
2T是是不是表示2048/8=256G 或许是TLC的吧。MLC可能性不大。15-16nm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倒数3位的M表示MLC,2T表示2Tb容量即256GB,根据这两条信息判断制程应该在14nm

网友B:
规格书没标注制程,只标注了Endurance 3000、而且是LDPC下PE 3000,BCH下不清楚(估计500-1500)、
50-34nm之间,能提供等于50nm的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3位的M表示MLC,2T表示2Tb容量即256GB,根据这两条信息判断制程应该在14nm

正解,256GB.....14nm是不是寿命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没标注制程,只标注了Endurance 3000、而且是LDPC下PE 3000,BCH下不清楚(估计500-1500)、
50-34nm ...

那在2246EN主控下,实际大约是多少PE呢

楼主:
求教29F02T2A0CMG4是多少纳米颗粒 贴2246EN理论上多少PE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29F02T2A0CMG4是多少纳米颗粒 贴2246EN理论上多少PE

怎么又问了一遍? 4楼不是回复得清清楚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2246EN主控下,实际大约是多少PE呢

46EN是BCH纠错,对于这个类型的3D MLC只能提供约500-1500PE的擦写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EN是BCH纠错,对于这个类型的3D MLC只能提供约500-1500PE的擦写寿命

这么说如果2246EN贴闪迪15131,寿命会好很多对吧?

网友C(2020-06-11):
PF29F02T2AOCMG2,  A后面是英文字母O,不是数字0。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29F02T2AOCMG2,  A后面是英文字母O,不是数字0。了解一下

楼上的FlashMaster不是查了吗?看一下,输的0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29F02T2A0CMG4是多少纳米颗粒 贴2246EN理论上多少PE

MLC模式的寿命不要太担心,TLC模式在BCH下的寿命不行

网友D(2020-07-28):
这个颗粒要按TLC开上什么主控?intel nvme 240G上面3个颗粒G4的,是按TLC模式的吧。2246xt肯定不行吧,需要双数颗粒的对吧,或者只贴一颗

网友E:
datasheet上面说的MG2和4都是3KPE但是小道消息是MG4配合厂商特殊算法在MLC下有不低于5K,TLC下不低于2K的寿命,划重点,特殊算法,既然是公办固件你就当他只有3Kp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tasheet上面说的MG2和4都是3KPE但是小道消息是MG4配合厂商特殊算法在MLC下有不低于5K,TLC下不低于2K的寿 ...

卧槽狠啊,“特殊算法”是真的秀
您真的没辜负您的头像“认真是一种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颗粒要按TLC开上什么主控?intel nvme 240G上面3个颗粒G4的,是按TLC模式的吧。2246xt肯定不行吧,需要 ...

sm2258xt,能按TLC开

网友F:
常见于320g.360g硬盘之上,intel固态除外!

网友(2021-05-16):
引用 网友F:
常见于320g.360g硬盘之上,intel固态除外!

我一个固态单片29F02T2A0CMG4,只开出来305g,开不出来360g,但是原固态设置是360g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