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充电器烧了 麻烦看看怎么维修 纯小白 啥都不懂

楼主(2020-01-21):
(图片)

网友:
  买新的吧,已超出纯小白维修的能力。

楼主:
这个地方烧了

网友:
炸管先别慌着换MOS,检查一下初级桥堆是否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是否失效,初级MOS箝位电路是否故障,次级是否短路(同步整流MOS)

网友:
电源关键都是烧一路,一般你还没零件换。
整流二极管,三极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烧掉的地方是高压一侧,楼主既然是纯小白就别折腾了,这里的电压可比市电的220V要高哦

网友:
纯小白不建议折腾了,都不够工具无件钱,关键成功的可能性还很小,。

网友(2020-07-17):
买新的吧,小白就直接买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