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7块的锂电钻

楼主(2020-01-21):
本人工具控,看到便宜的就忍不住要撸。
这次FOGO的  12V单速速小钻,拆就不拆了,

天猫积分兑换2元,19-2=17元  还包邮顺丰快递,赔本的买卖。拆就不拆了 就那样

网友A:
主要是电池怎么样

网友:
我的也是今天收到的

网友:
现在刚刚看了2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池怎么样

应该是拆机电池,用新的的,一个电池组 成本15块要吧

网友B:
这个价买到相当超值了,电池和他家的双速应该是一样的,称重量一模一样,我的到手是绿色的。

网友:
电池寿命不长,其他用用没啥多大问题

网友:
这个价格真心不错

网友:
貌似一个550电机他们都卖16¥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买到相当超值了,电池和他家的双速应该是一样的,称重量一模一样,我的到手是绿色的。 ...

双速确实贵不少,其实玩过车模,了解过有刷电机进角设定的话,可以改电机盖电刷位置,低进角扭矩大转速低,高进角转速高扭矩低。

网友:
这19的富格比38两个的折登的声音要大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我也败了一只回来,今天刚收到,质量还不错。。。。。。

网友C:
看评价说转动用手可以捏住,怎么没有拆开看看?你这是开箱帖,不是拆机帖,发到拆机乐园不合适。

网友D:
一直搞不懂单速双速是什么意思,不都是无级调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懂单速双速是什么意思,不都是无级调速的吗?

最高转速不一样

网友:
我怎麼沒看見!!!我之前29買的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

网友:
福卡刮奖10元红包9块多也买了一个

网友:
包顺丰,赚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评价说转动用手可以捏住,怎么没有拆开看看?你这是开箱帖,不是拆机帖,发到拆机乐园不合适。 ...

就是普通的12V单速电钻,力还挺大的,同心度比他家的双速12v略差,但实际使用时影响不大,有个优点就是轻按开关就有合适的转速和不小的力度,开关按压,转速,力度的配合比较好,拧螺丝还挺顺手的,打孔也还行,,我的到手是绿色的,不知和黑色的有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