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奥浮尔净水机增压泵

楼主(2020-01-21):
坏掉很久的一个增压泵 故障现象是无法泵水了

直流24伏电压的

支架上带减震胶 运行时噪音极低

泵头上的进出水方向标

拧开三个螺丝就可以拿下泵头

泵头轴承

电机输出轴  带一个偏心轮 插在泵头轴承的内圈里

输出轴是D型的 直径8毫米

泵头轴承拆掉  这个是好的 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泵头拆开   里面就是常见的进出水阀   已经老化开裂 难怪不能泵水了

拆开电机看看

输出端的轴承 这个型号跟泵头用的是一个型号的

另一端的轴承

换向器   几乎全新 磨损微乎其微

转子用塑钢泥做过动平衡

碳刷液完好

永磁体

好了 经测试 电机完好 简单保养 接电运转平稳 非常安静  换根线 等待它用

网友A:
前排静静围观,不吱声

网友:
看着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静静围观,不吱声

吱一下吧 别憋着

网友B:
电机放起来了,然后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

网友:
做个砂轮机

网友C:
看碳刷使用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碳刷使用率不高~

用了2年左右 这个是间歇工作的  转速很低 所以磨损很小

网友D:
我觉得这货要发挥新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放起来了,然后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

闭嘴!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没事的时候,拿出来通电转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货要发挥新功能了

装个偏心轮送给你?

网友E:
滚珠轴承不错,可以改电磨和电钻,也可以改户外临时风扇。配合自行车像磨电灯那样,加一个摩擦轮改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滚珠轴承不错,可以改电磨和电钻,也可以改户外临时风扇。配合自行车像磨电灯那样,加一个摩擦轮改发电机。 ...

转速很低  得用很高的电压

网友:
这泵功率不小哈

网友F:
干么用的,来养鱼麽

网友:
可以做个无扇叶风扇

网友:
没看出哪个是泵水的关键元件啊,不需要个类似风扇的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么用的,来养鱼麽

养鱼?这也行?

网友:
我上次换了一个
,是漏水把转子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