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R8K,请问坛友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0-01-21):
(图片)

网友A:
抻开是铜丝,缠上是线圈,应急当飞线,土造的线圈而已,参数7.8弥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抻开是铜丝,缠上是线圈,应急当飞线,土造的线圈而已,参数7.8弥衡

有两个这样的,串在小电机两个引脚上的,两个都开焊了,拿什么代换可以不用直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两个这样的,串在小电机两个引脚上的,两个都开焊了,拿什么代换可以不用直连吗 ...

当然可以,汽车收音机或者是收录机上的,或者是小功率串励电机上的吧,旨在吸收有刷电磁干扰,如果要求不高,都可以省掉,或者原样缠回去热缩管一套,还能用

网友:
这就是个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汽车收音机或者是收录机上的,或者是小功率串励电机上的吧,旨在吸收有刷电磁干扰,如果要求不 ...

非常感谢!!!

网友:
哈哈,以前很常见的,这种轴向的,还有两条腿从底下出的工字型磁芯的都在电机上用过,机械调速的直接外串,电子调速的在壳子里边,肯定也得有一两个这玩意

网友:
应该是一个电感器,有LCR晶体管测试仪的话,可以装回测试电感量,然后自己绕一个差不多的电感量替换。

网友:
不就是一只带磁芯的电感线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