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后配的LED灯都是渣渣,来看看原厂的LED灯

楼主(2020-01-21):
猎豹迈图的原厂大灯,原车就是LED灯。虽然猎豹汽车日子现在不好过,销量不怎么样。看看原厂的大灯什么样坛友就知道后配的与原厂的差距有多大了,后加的LED灯泡就多渣了。

这就是猎豹的迈途,颜值还是很高的

硕大的散热片,全靠散热片散热,不带小风扇哦

远近光都是LED的,再加上日行灯,三个巨大的散热器

大灯的正面照

大灯的内部再来一张

大灯底部还有一个模块,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大灯的控制器?

网友:
做成H1,H7形状的LED,一律都是垃圾,不仅光型不合格,散热也很差.

网友A:
垃圾发动机就算壳子镀了金还是垃圾

网友B:
被动散热这是认真的???高温对LED寿命影响很大的!

网友C:
你是没看过丰田亚洲龙的原车LED。那才是真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没看过丰田亚洲龙的原车LED。那才是真的好

有的比吗,比下不比上?和led矩阵大灯比?

网友E:
有修过电脑的人估计都不会认为所谓的风扇主动散热是可行的
没修过电脑的可以百度一下电脑散热器风扇图片,看看工作一段时间后上面的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比吗,比下不比上?和led矩阵大灯比?

我是指的没有散热风扇,最后估计热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修过电脑的人估计都不会认为所谓的风扇主动散热是可行的
没修过电脑的可以百度一下电脑散热器风扇图 ...

被动扇热挺好的,主动扇热那是投机取巧,节省成本。万一风道堵塞,或者风扇卡住,就出问题了。大散热片还是有好处的。汽车led大灯,30w左右的功率就很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被动散热这是认真的???高温对LED寿命影响很大的!

你认为有多高的温度,led大灯功率并不大。即使功率全部用来发热也就30w左右,这个散热片肯定是是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认为有多高的温度,led大灯功率并不大。即使功率全部用来发热也就30w左右,这个散热片肯定是是够用的。 ...

可不要小看30w的散热,真要30w,至少需要这个双倍大小才行

网友:
30W的LED热量可不小吧

网友G:
弱弱地问一句,这不渣渣的原厂灯多少银子?

网友:
还是就事论事的评价比较好,不要以为国产车到处都是垃圾。

网友H:
被动散热是最可靠的散热方式,汽车大灯的LED功率不会很大,损耗撑死20,30W,算上散热器与LED的热阻,核心温度应该会在100度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弱地问一句,这不渣渣的原厂灯多少银子?

几千块吧,同配置的合资大灯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被动散热是最可靠的散热方式,汽车大灯的LED功率不会很大,损耗撑死20,30W,算上散热器与LED的热阻,核心温 ...

功率不大,不过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发动机就算壳子镀了金还是垃圾

这款已经不是三菱发动机了

网友:
没液冷差评,还以为可以用水箱水来散热。

网友:
与一般的观念不同,恰恰是国产的技术不如合资,国产反而会使用品质更好更稳定的元件。当年上汽荣威刚创建的时候,第一代使用自主图纸的荣威550下线的时候,使用的配件都是非常高规格的,随着造车工艺的进步,荣威550不断的缩水。

如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汽大众帕萨特,缩水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