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电池漏液的防护措施(废了一块安捷伦U1232A)1月25日更新:表已修好

楼主(2020-01-21):
今天我的万用表感觉不正常了,测量值明显不正确。以为电池没电了,打开电池仓一看TNND的电池漏液了!
穷人好不容易有块安捷伦U1232A,还没有用两年呢就要完了?
赶紧拆开看看能不能拯救

电池仓倒是有密封垫,可是防不了里面呀。

电池仓的残液清除后发现电池弹片的电镀层被腐蚀了。

这张照片是清理后照的,基本已经干净了。

U3引脚处腐蚀严重。

用704胶封堵电池仓的缝隙。

电路板清理后,表的大部分功能挡都正常了。但是直流电压挡测量值严重偏低,废了。现在表的精度肯定受影响,只能做炮灰表了,好可惜。

想到我还有几块表也是用的碱性电池,赶紧去采取措施:

为了你的万用表,如果你经济宽裕还是用不会漏液的锂铁电池吧(价格确实有点贵)
哎,又要攒钱买表了。
更新:
我们这里已经建议大家不拜年不出门。大年初一困在家里无事,就接受网友的提议,再试试能不能修好它。
把CM052B吹下,拆下周边元件检查没有坏的,把电路板清理干净,元件复位,洗板烘干。我的表复活了!

网友:
心疼啊,这么好的表

网友A:
没想到紫米的电池也漏液,建议楼主把主板拆出来,检测一下周围元件的好坏,坏的就替换掉,芯片和好的元件加焊一下没准就正常了

网友B:
ﷺ۪۬²硫亚铁锂电池2块5,考虑到容量和不漏液特性,并不贵.

网友:
  你相信704胶能封堵电池的漏液?

网友:
全部换成锂电池,以除后患,还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ﷺ۪۬²硫亚铁锂电池2块5,考虑到容量和不漏液特性,并不贵.

是和碱性电池比,确实贵了不少。

网友:
应该把芯片焊下来清理

网友:
Wii手柄之前被人送的两个都是严重漏液过,彻底拆开柠檬酸泡泡,新的一样,包括电池弹片

网友:
买过几个锂铁充电电池也不贵几块钱,还是进口的,用着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紫米的电池也漏液,建议楼主把主板拆出来,检测一下周围元件的好坏,坏的就替换掉,芯片和好的元件加 ...

小米现在贴牌的产品不少,但是精品太少。

网友:
这是国民名婊啊。。。。。就这样废了。。。。。。

网友:
我用的三洋爱乐普不漏液

网友:
晕啊,小米的电池也漏哎

网友:
可以串联两个聚合物电池来用

网友:
看着好心疼

网友:
这个电池,前年我在隔壁论坛买了些,去年想用时一盒没拆包装的情况下竟然莫名其妙漏了,心想GPS上还装了一对,那玩意不经常用,赶忙打开手持GPS的电池盖,里面漏得一塌糊涂不说,连屏的排线都烂了

网友:
表-----打死不用碱性

网友:
堵不是办法。用时才装,长时间不用要卸下。或换电

网友:
这块安捷伦U1232A还是正常的,DVC档严重偏低的原因是CM052B开关芯片周边的1303电阻130KΩ废了,电容也废了,所以造成CM052B电压偏高了,因此表的电压档不准。

TI公司的CM052B是4:1多路复用器,有3 V -20 V单电压和±2.5 V-9 V双电压,具体参数如下:

多路复用器/解复用器电路        4:1
电路数        2
导通电阻(值)        240 欧姆
通道至通道匹配(ΔRon)        5 欧姆
电压 - 电源,单(V+)        3 V ~ 20 V
电压 - 电源,双(V±)        ±2.5 V ~ 9 V
开关时间(Ton, Tof)(值)        -
-3db 带宽        25MHz
电荷注入        -
沟道电容 (CS(off),CD(off))        0.2pF,18pF
电流 - 漏泄(IS(off))(值)        100nA
串扰        -40dB @ 10MHz

从你使用上来看好像CM052B芯片并未出问题,建议你拿下来清理一下,顺便将周边的电阻、电容、R35下面的快速恢复二极管等都焊下来,测量一下,如果坏了就换吧。
相关元件建议在立创商城买吧,很便宜大约不到30元就搞定。注意一下R86左边的那个元件,精度是0.01%的,不好找,如果没有坏,就不要换了,另外贴片电容还是换成钽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