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太阳能控制面板

楼主(2020-01-21):
过年回老家,太阳能面板显示亮度很低,插电好几秒才有显示,其它功能正常,明显供电不足,拆开看看
三组线,一组加热,一组上水,一组感温,感温是四条线,也没研究它为什么是四条线,主要是修亮度

7805供电,没有万用表,只有一把老烙铁,换了7805的几个滤波电容没搞定

用一把剪刀短接了边上的4007立马亮了,应该是4007损坏了手上没有万用表,换上ok

正面不好装,我没有强迫症,就装在反面了

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感温四线?就是水位与温度传感线,探头在水箱桶里

网友:
胆子真大,剪刀短接

网友:
奇怪,二极管坏一般都是短路,这个居然开路

网友:
这么牛的技术,一眼就看出来问题了

网友:
谢谢分享,没用过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
四线,俩根是测温线,俩根是水位线

网友:
楼主怎么猜到是二极管坏了的呢?

网友:
屏花里胡哨的~

网友:
牛掰,这二极管质量真不行啊,回家还是得带万用表呀,不然心里不舒踏实

网友:
我家的太阳能控制器是按钮柄断了,没按钮就没换。

网友:
佩服论坛里各位大神

网友:
恭喜朋友完美修复!

网友:
我家用太阳能热水器有21年了,感觉非常好用!有两台,一台是20管的皇明,一台是18管的浙江产的,我们全家9口人一年四季都用。

网友:
我家也是太阳能热水器24管子的还不错

网友:
确实,我觉得还是以实用为主!

网友:
看样子有两个感温探头 ,双重保护的 。

网友:
那四芯线,2根水位2根温度,印象里都是几十K阻值吧

网友(2021-02-12):
我家的海尔太阳能热水器,按住小复位按钮了黑屏了,开不了机,你们谁懂这个

网友(2021-11-01):
目视修机,仰视大神。

这个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