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块双QC3.0 USB输出快充电源模块给其安个家

楼主(2020-01-21):
早先从坛友老黑处买的双QC3.0输出快充电源模块,缺件。检测了一下,保险是好的,大面上缺了3个元件。补上后可正常工作,带载能力比较强劲。找了个电源外壳,组装起来,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解篇

双QC3.0 USB输出快充电源模块,缺件。检测了一下,保险是好的,大面上缺了3个元件:X安规电容、整流桥堆、光耦。

NO4 PGZ684
充电模式识别芯片(根据丝印,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MBR20150LFCT
20A150V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FR9809
天钰科技的一款5A高效能同步降压直流对直流电源管理IC。其可操作于 4.75~21 伏特宽输入电压范围,并可提供持续负载电流5A。

OB2263
昂宝的高度集成电流模式PWM控制IC,高性能、低待机功耗和低成本,用于30W内的离线反激变换器。

附:

补充内容 (2020-2-17 10:46):
经坛友“锦瑟安年超哥”指点,丝印NO4 PGZ684充电识别芯片型号是NT6008B,24楼有详细介绍。

楼主:
二、维修篇
大面上缺了3个元件:X安规电容、整流桥堆、光耦,补上后可正常工作。

X安规电容选用的0.22uF的,整流桥堆选用的KBP310。

KBP310
SEP的3A1000V整流桥堆

光耦选的Everlight亿光的EL357N

EL357N
Everlight亿光的4脚SOP光电晶体管光耦合器

给小米移动电源2(10000mAh)PLM02ZM充电,可达到9V2A。

附:

楼主:
三、安家篇

外壳使用的这款山寨电源的,打算使用8字接口输入,加输入开关。根据具体情况,去掉插脚,开孔,加固定架(白色的是ABS材质的,黑色的是泡棉胶),指示灯使用亚克力做的导光柱。

使用8字接口输入,加输入开关。

测试无误,组装好。

可以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进行粘合。这里使用热缩管固定的,效果也不错,拆解方便。

插电点亮,简单测试了一下5V带载情况(只测到3A),带载能力不错。

相关链接:
使用车载连接器模块DIY一个5V电源
给5V异形USB电源板安个家
拆修一块5V异形USB电源板
拆修一块6USB输出的5V电源板给其安个家
拆一个山寨电源并更换内部电路使其拥有一颗强劲的芯

网友A:
看上去好像也是一个三次电源,先隔离二次电源,在通过buck变成三次电源。我以前网购过酷派QC3小电源,只是触发成功12V,1A以上几分钟会过热重启保护,里面电路是一个二次隔离电源。

网友B:
为啥会缺件,半成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像也是一个三次电源,先隔离二次电源,在通过buck变成三次电源。我以前网购过酷派QC3小电源,只是 ...

这款电源模块带载能力不错,手头没有快充诱骗器,给小米移动电源2(10000mAh)PLM02ZM充电,可持续达到9V2A,发热不算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会缺件,半成品吗?

应该不是半成品,缺件处焊盘有焊锡,这种板子焊孔去焊锡不是很容易,图片是焊孔去锡后拍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真材实料,良心产品。。。。。。

网友C:
谢谢分享,难道是售后淘汰的,老黑家各种半成品和不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安家篇

外壳使用的这款山寨电源的,打算使用8字接口输入,加输入开关。根据具体情况,去掉插脚,开孔 ...

楼主指示渊博啊

网友D:
用瞬干胶粘,美观点

网友:
这电源模块一看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瞬干胶粘,美观点

试用一阵子没问题,再用瞬干胶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难道是售后淘汰的,老黑家各种半成品和不良品

老黑家各种半成品和不良品让不少坛友中毒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难道是售后淘汰的,老黑家各种半成品和不良品

那的服务器拆机风扇不少,虽然滚珠轴承散架,但是能切出来不少无刷电机,只不过是单相无刷十字绕组,有些烧绕阻的拆大功率管无刷驱动板,其它的故障零件卖废品。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安家篇

外壳使用的这款山寨电源的,打算使用8字接口输入,加输入开关。根据具体情况,去掉插脚,开孔 ...

这个壳子真心不错。

网友:
喜欢这个壳子,山寨的电源壳子还真不错

网友:
DIY,就是壳子麻烦

网友:
楼主,高手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