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141.148,为了省钱电机铜线自己绕

楼主(2020-01-22):
年前打黑了二个牧田141.148,到手后上电试机,148一切正常,就是晃头是通病,淘宝8元买个铜套换上即可,年后准备换上,141就没这么幸运了,上电一卡一卡的,拆开一看是线圈烧糊了,闲鱼上线圈死贵,为了省钱上淘宝买好点的铜线自己绕,耗时二小时绕完,手疼

楼主:
用台钳拆装还是很方便,轴用的是松下的轴比牧田的长一点,换上后完美!!这就是动手的乐趣!!

楼主:
牧田141换轴已更新,下次更新148换轴套

楼主:
发图质量一般般多包涵

网友:
手艺不错,好象断了三根轴。

网友:
多少钱打回来的?自己绕线可以加高满槽率啊还可以绕整齐一点啊

网友A:
波箱断柱怎么办?相同直径麻花钻头杆可以解决!

网友:
技术活,手艺不错

网友B:
谢谢分享。。。。。永磁转子就是好,定子绕组好重绕,不用做动平衡。。。。。。。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永磁转子就是好,定子绕组好重绕,不用做动平衡。。。。。。。 ...

对的,有刷的就不行了,没专业设备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箱断柱怎么办?相同直径麻花钻头杆可以解决!

兄弟,别用钻头打,太硬你也打不动,只能把打击头分解了,从内部敲出来,拆打击头不会太难,用台钳夹就能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别用钻头打,太硬你也打不动,只能把打击头分解了,从内部敲出来,拆打击头不会太难,用台钳夹就能 ...

装齿轮的柱子断了,这个也能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波箱断柱怎么办?相同直径麻花钻头杆可以解决!

咸鱼就有专门修复的 换更好材质的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齿轮的柱子断了,这个也能修好?

完全可以的,年后更新换轴,闲鱼换轴有点小贵,有点动手能力的自己就能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就有专门修复的 换更好材质的柱子。

闲鱼换轴有点小贵,买轴自己换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齿轮的柱子断了,这个也能修好?

完全可以的,年后更新换轴

网友E:
141波箱断柱子,很正常。通病。楼主这个定子好绕吗,我有个12V的无刷米沃奇。定子被打孔。好在板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1波箱断柱子,很正常。通病。楼主这个定子好绕吗,我有个12V的无刷米沃奇。定子被打孔。好在板没坏 ...

不难,画个图记录匝数,绕圈的方向,拉紧一点,我是淘宝买的铜线14元10米的,上机一点没发热,修复完美

网友:
这大赚啊,两把都修好了。多少钱打黑的

网友:
这都会干,厉害了

网友:
质量原来也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