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板做U盘, 乐高积木+UP10......

楼主(2020-01-22):
前几天骑自行车, 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小堆五颜六色的乐高积木, 果断停车捡走

之后就一直在计划怎么利用它们, 最合适的就是做成U盘啦
开工啦, 打算用这四块

该挖的都挖掉

盖子也搞好

打孔非常困难, 8对孔打歪了7对, 盖子不涉及拆装歪了就歪了吧

这边也是歪的就比较郁闷啦

换个角度更明显, 不过后来总装的时候发现打歪也有好处

盖子用AB胶粘接, 门口上了两条加强筋

大小还算合适

电路部分啦, 芯片使用老古董UP10, 也是以前在论坛搞到的
但是没有找到UP10的电路, 用UP8凑合一下吧

去画板, 为了能放进乐高, 尺寸需要控制在28mmx12.4mm

加立创打板

美工刀切割

修剪整形, 可以放进了

跟旧版合个影吧

拆下UP10

准备好小零件

焊接完成

下一层继续发......

楼主:
上一个测试头子, 去测板

顺利识别

简单清理一下松香

准备上头子和FLASH

焊好啦

再次上机, 512M的东芝TC58NVG2D4BTG00, 90nm工艺

开始量产

绿灯, 哦耶

清理干净

准备总装, 这边用销子固定

由于销子孔都打歪了, 安装非常费劲
这样一来反而卡的很紧, 算是有点好处吧

背面

合盖状态

侧个身

工作状态

身上粘了东西的状态

隐身状态

发完啦, 谢谢观看

网友:
抢个地板哈哈,楼主太坏了,又骗我们去垃圾堆捡乐高

网友:
竟然能捡到正版lego也是厉害了 在富人区捡到的吗 就是这512m的内存和usb2.0有点掉价了。。。

网友:
好手艺,下次从小鬼的玩具箱搞几片出来也玩玩

网友A:
典型的捡了块板砖盖了座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个测试头子, 去测板

楼主手艺真棒,个人感觉乐高积木都比512m u盘值钱,建议上到64G

网友:
儿子有一抽屉的乐高积木,春节放假也给他做几个。

网友:
这USB头子要换,没加强固定到PCB上,时间长了容易脱焊...

网友:
捡个乐高就能打板做优盘,那捡个鼠标岂不是要做台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捡了块板砖盖了座楼。

捡了根蒜苗炒了盘肉

网友(2022-03-07):
达人能分享UP10的PCB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