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解310V高压无刷电机

楼主(2020-01-22):
暴力拆解310V高压无刷电机

原本是想拆了重新绕线改12V供电结果这玩意太难拆了加上第一次拆这电机没经验搞废了
电机功率不大但做工不错

霍尔板

转子磁性不是强磁是中强磁四块磁钢(6N4P结构)

拆除定子结果把硅钢片搞变形了绝缘塑料也废了有点小心疼啊好在电机便宜

这面完好

这面就废了

铜丝超细都不好意思叫漆包线

拆机失败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真的很暴力,厂子肚子都出来了

网友B:
这线够细的,电机做工挺不错。

网友C:
这漆包线可以出口欧洲,给金发女郎做美发用。。。。。

网友D:
这电机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暴力,厂子肚子都出来了

哈哈被我开膛破肚了是不是太残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够细的,电机做工挺不错。

310V的电压电机有不大不细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漆包线可以出口欧洲,给金发女郎做美发用。。。。。

孔总性情中人啊心里眼里老有美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机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无叶风扇用的电机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网友:
看着有些屌的样子

网友:
这款无刷电机,好像戴森无叶风扇用过,工作在每分钟万转,安装的风轮有点像汽车涡轮增压叶片。

网友:
可惜了,一个好电机让楼主纷毁了。

网友E:
310V的无刷电机真心别去折腾。。。
因为主要还是
空调外机的风扇用电机为主。和内机部分型号的风叶摇头小电机为主。。
以及工业上

310V折腾的成本太高的原因是。。
它不像220V那种可控硅一类
也不能直流24V,12V那样。。加个DC电压就行。。12V小电机给9V可能会慢些。。

310V控制板得先有升压到310V的
还得有信号线(电压)给它进行调速。。。

网友:
一般都是一命货  没必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310V的无刷电机真心别去折腾。。。
因为主要还是
空调外机的风扇用电机为主。和内机部分型号的风叶摇头小 ...

310是220v交流整流得到的

网友:
竟然拆铜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10V的无刷电机真心别去折腾。。。
因为主要还是
空调外机的风扇用电机为主。和内机部分型号的风叶摇头小 ...

220V整流滤波就310V直流了吧?
还不讨论主动PFC

楼主:
引用 网友E:
310V的无刷电机真心别去折腾。。。
因为主要还是
空调外机的风扇用电机为主。和内机部分型号的风叶摇头小 ...

你说的是380V的吧310V就是220V交流电整流后得来的电压啊,我本来是想拆开重绕线圈改12V至24V的直流无刷电机的没想到拆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