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库克斯 钟/温度计/闹铃/计时器四合一,牛屎很圆,不亮无计可施了~~

楼主(2020-01-22):
一妹子的小表,看看能修不。。。。答修不了。。。。。。。。。。

网友:
看来你得买些晶振备用,起码可以一试

网友:
拆另一个,拆东墙补西墙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杨杨又在骗妹子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牛屎的

网友:
零几年我父亲买过一个,只不过是三节五号电池加厚版,里面还是滚珠开关。

网友:
遇事不决干晶振

网友:
除了晶振,晶振的谐振电容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这个PCB设计的挺有意思。
背光LED和蜂鸣器明明在板子的一侧,
为啥那4个驱动管非要放在另一侧然后绕一大圈呢?

网友:
还有重力感应

网友:
多年前在宜家买了两个,还不错哈哈,等牙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设计的挺有意思。
背光LED和蜂鸣器明明在板子的一侧,
为啥那4个驱动管非要放在另一侧然后绕一大圈 ...

看得真仔细哈哈,绕圈

网友: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