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S7E micro数据线;压线接法不一定是不足2A原因,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2020-01-22):
micro 数据线习惯了三星白色线,1.2米长的也可以达到三星S7E的1.7A充电电流~
之前都认为是压线接法问题,确实不耐用,好在壳子容易动刀,可以完美修复~~~

网友A:
线质量很不错

楼主:
三星S7的线1.2米很好用,线细柔软用着顺手。

网友:
好像很多刷销量的线都能达到2A,坏了换新不用折腾

网友:
其实品牌线都还不错

网友:
还是比较崇尚焊接式的

网友:
应该还是来回折才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质量很不错

我还有两根,不过用久了都有问题的,都是接触不好,一接触不好就没快充了。

网友:
我淘宝买的魅蓝原装线都能过2A,3块钱一根,联想线1.5  这个应该不会有人去造假。

网友:
某宝买头回来自已做,手里有4*0.035硅胶电缆做数据线很不错。

网友:
以前三星的机,不是什么线都能充,基本要数据线才行。

网友B:
压接的不放心啊

网友: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接的不放心啊

发现这个三星电流低,触针接触是个因素,现在又仅1A了。。。

网友:
现在假货宝买几块钱一根牛仔线的基本都能过3安,好点的5安线质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