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 4G单卡版手机换屏总成,加修侧键

楼主(2020-01-22):
妹妹搞活动的老手机,说也是充电不好被妹夫拆后点不亮了,让偶给看看
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892

屏线被妹夫戳了个洞,偶是没法修了(感谢各位坛友出飞线的主意)
给妹妹说只能换屏总成,妹妹本来说不修了,后来又说要修,偶就撸了片拆机屏
选了马家包邮35大洋的

终于到货了

还送了膜和套

屏总成

2014915是note1 4G 双卡的(估计和单卡的通用)

上部

下部

和坏屏对比,几乎一毛一样

但模具确实不一样

准备移植
拆主板

把坏屏上的俩标签也取下来

好屏上没有尾插小板连接FPC
要从坏屏上拆

天线馈线也一并拆

还有侧键

装好尾插FPC和馈线

以及侧键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移植密封套等小零件
装好尾插小板

以及主板

先手捏电池插电试下看

貌似没问题

装好背壳,贴上原机标签

装电池盖时发现装不上
仔细看,撸的屏四角已经摔变形

用美工刀切了,完美合体

完工了

开机测试屏
屏虽然标6-7新,但看显示倒是没发黄或坏点,触屏也正常

测试时开关机键不灵活
重新拆了,修

侧键是胶带包裹的,应该是为了绝缘和防潮

扒拉开正面,锅仔片结构

把触点和锅仔片都清理了一下

装回测试,控制就灵活了

这个屏的屏线短,飞线估计不容易,只换内屏偶也没经验和材料
换屏总成倒是个简单活,偶有把握而且时间快

这不,上周又接到俩活,时间不够用呀!

网友A:
这块手机的侧键就是有问题,我手里有一块,侧键很早之前就失灵了

网友B:
我有一个,当时799包邮买的,保修期内返修两次换了两块主板后闲置,刚开机发现还能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侧键容易失灵。

网友D:
把金子刮到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手机的侧键就是有问题,我手里有一块,侧键很早之前就失灵了

刮一刮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续移植密封套等小零件装好尾插小板

我老婆的其中一部手机也是NOTE 4G版

网友:
35大洋,感觉还是不划算

网友:
运存2G还可以,不过能上安卓4.4.4.,应该是MTK的芯吧?屛线 拉的紧,很容易断线的,我之前就试过。

网友:
当时的手机结构不错,可更换电池,可以换副厂屏等。现在不少变成全面屏和不可更换电池。

网友:
最终还是换了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当时799包邮买的,保修期内返修两次换了两块主板后闲置,刚开机发现还能用。 ...

那质量是好还是不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质量是好还是不好呢?!

非常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侧键容易失灵。

屏总成好换,贴合屏搞不来

网友:
35块钱倒是不贵呀哈哈,让妹夫买瓶茅台喝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金子刮到哪去了?

存起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老婆的其中一部手机也是NOTE 4G版

应该吃灰多年了吧

网友:
这个机儿容易坏的就是尾插,电池触片,主板小板的BTB座,TP的FPC,还有就是PSW锅仔片。

网友:
元首高产,每次打赏都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