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拆机方法

楼主(2020-01-22):
大神帮忙看看怎么拆

网友:
先撬两头,特别是下了两个螺丝那头,轻撬看看是不是胶粘的。
如果撬不动,看看中间按键下面那个是不是贴纸,下面也可能有螺丝。反正外观这么残了,不怕撬。。

网友:
这什么玩意?

网友:
看起来,底下黑色的那层东西应该可以撬出来,如果是塑料材质的话就用电吹风稍微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