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黄花NO.907;山寨货爆一个,“正品”货升温还不够,求助!!

楼主(2020-01-22):
业余选手,黄花907觉得够用。电烙铁一直没出手什么白菜白光。
前些天正用的山寨货竟然爆了,之前换的是正品907的发热芯,发现主板很关键,一直以来这山寨版的NO.907 算挺好用的。

网友A:
调节这两个电位器时,温度范围有变化吗?如果没有,说明电位器动触头接触不良了。如果有变化,说明发热芯的温度检测电阻(热电偶?)不匹配,可在电位器的上/下臂增加电阻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黄花继续继续

网友B:
黄花老铁十几年没进步;

厂家要是看到的话,我建议:1,手柄做小一点,这在技术层面没压力;2,烙铁头换成兼容936系列的,也就是可以随意换头。

这样的话,市场会更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花老铁十几年没进步;

厂家要是看到的话,我建议:1,手柄做小一点,这在技术层面没压力;2,烙铁头换成 ...

很多公司就是死守着自己的规格,然后死了。

网友:
看了我手上的905e,应该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这两个电位器时,温度范围有变化吗?如果没有,说明电位器动触头接触不良了。如果有变化,说明发热芯的 ...

调节电位器是有变化,但行程不够了,调到头温度上升了些,但还是不够热。
明白神友的意思了,加大或改小可调电位器。要么换个匹配热电偶的发热芯也行吧。这个确实新的时候就 不够热,换了个新的发热芯也不够热,肯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C:
我买过一批假黄花,35把烙铁,居然有近一半的烧烙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批假黄花,35把烙铁,居然有近一半的烧烙铁芯

一批。。。。。。。。。
感觉主板不稳定,有热有不热的。。。。 发热芯质量差也容易坏。

网友:
可能是主板和芯不太匹配,改改电阻试试,这个原版图纸论坛有的

网友D:
别玩,赶紧升级,T12在手,全世界都是你的。

网友:
假货的名字是黄花电子工具厂,并且包装盒找不到厂址
真货的名字是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包装盒有厂址位于广州越秀区先烈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玩,赶紧升级,T12在手,全世界都是你的。

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在广州岗顶哪里买了一个905C的,60W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好像是60元一个。5年了,一直在用。不过基本上也就一周用一次。不会保养,头子换过一个杂牌的。  去年买了一个谊华的2合一 852D+,可惜不会用,吹什么化什么,并且声音很大,还准备同城处理

网友:
奇怪,好像就是烧了铜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黄花老铁十几年没进步;

厂家要是看到的话,我建议:1,手柄做小一点,这在技术层面没压力;2,烙铁头换成 ...

这个论坛就是厂家的天敌,本来想让用户用坏了就换新的,就你们天天天天修修修!还让不让恰饭了?我上次买了一套套筒和烙铁头换上了,好像也就十块左右,原来的套筒和头咬得太紧了,锤子都砸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论坛就是厂家的天敌,本来想让用户用坏了就换新的,就你们天天天天修修修!还让不让恰饭了?我上次买 ...

我准备众筹一个烙铁,电路更黄花差不多,烙铁头兼容白光936,尺寸短三分之一,价格差不多50.

名字都想好了:昨日 牌。

网友:
卧槽   看到这个帖子惊了   难道我用了快10年的907是假的?
就是那种两个蓝色可调的板子

网友:
估计还是烙铁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众筹一个烙铁,电路更黄花差不多,烙铁头兼容白光936,尺寸短三分之一,价格差不多50.

名字都想好 ...

提点建议:5到24伏交直流随便插,标准5.5*2.1插头,10到24瓦,这样用充电宝都能用。价格50还可以。。我也不会买,烙铁用到老死都用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