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大华摄像头并清除密码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0-01-22):
捡到一个大华的摄像头,之前有人设置过密码,无法登陆无找回密码功能。没有复位键,看有人会复位这个密码,加qq后说要20元才告诉我怎么恢复出厂设置消除密码。果断删除他。
问客服说要返修,基本不收取费用,就是时间等不起。

拆机

其实很简单 主板上有个电池,在没有插电的情况下把电池短接1秒即可消除密码恢复出厂设置。

主板上还有一个短接孔估计也是恢复出厂设置的清除密码的没有试验了(9楼坛友已测试成功)。

网友A:
大华也有自己的专用软件可以恢复出厂或者清除密码,很方便,不用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华也有自己的专用软件可以恢复出厂或者清除密码,很方便,不用拆机

你说的是近几年出的产品,老一点的型号不支持的

网友:
这摄像头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华也有自己的专用软件可以恢复出厂或者清除密码,很方便,不用拆机

确实老的不支持,只有拆机

网友B:
这是网络摄像头吗?还需要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网络摄像头吗?还需要出厂。。

ipc 摄像头。 可以用乐橙的 7天免费云盘喊不错的。

网友:
顺便把原厂镜头,换成自己喜欢焦距的副厂镜头。

网友C:
我的大华1220m成功强制复位了

网友(2020-04-18):
这个方法学会了,现在只是差捡个摄像头了。

网友:
AMBAR S2L处理器,板上两个孔是短接复位的,4孔是TTL接口,这个我也可以复位,在PLAY商店里有生成这个临时密码的软件。

网友:
板上两个孔是短接复位的

网友(2020-06-06):
试了2433没效果

网友:
不错,摄像头可以玩一下

拆解大华摄像头并清除密码恢复出厂设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9845-1-1.html

已解决,附解决方案!大华网络球机重置密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0838-1-1.html

大华1235M-12 网络摄像机强制密码重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562-1-1.html

拆解大华HFW2125B摄像头 附修改密码复位触点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144-1-1.html

大华枪机摄像头开拆并恢复密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740-1-1.html

网友:
不行,我的一下就没有反应了。不可靠的方法

网友:
我这个型号的找不到哪里是啊,

网友(2020-07-23):
我的1235C-A,不知道咋弄,这就去拆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大华1220m成功强制复位了

线路板很像1235c-a的

网友:
可以,刚才试了一下,不错,很好方法

网友(2020-08-24):
引用 网友C:
我的大华1220m成功强制复位了

科达的网络摄像机知道怎么强制恢复出厂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