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艾美特老电磁炉

楼主(2020-01-22):
突然没电了,弄的家里还跳闸
有几年没用了,今天拿出来炖猪蹄,才炖一个小时就熄火了,打开一看烧保险,估计情况不妙,这么老了还有修的必要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三件套损坏,买二手件便宜

网友A:
老货质量好,用料实在,还是修修吧。

网友:
老货比新货强,修好了可以再战10年

网友:
看了新出的电磁炉你会打算修的

网友B:
电磁炉里面还有工频变压器,年纪不小了。

网友C:
质量和用料都不错,修一下吧,比现在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里面还有工频变压器,年纪不小了。

比我小孩的年纪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质量好,用料实在,还是修修吧。

那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和用料都不错,修一下吧,比现在的强多了

啥情况,很贵的电磁炉用料也很捡漏了?

网友:
用料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D:
买新的吧!这个太老了,说不定电路板都变脆了!

网友:
做工太好了,把三个方块电容全换了,再把功率管桥堆也换了,再把驱动管和保险丝也换了,还是比新买的国产电磁炉好一百倍

网友:
看到金灿灿的铜丝盘直流口水

网友:
还是有刷的风扇,要是你自己会修还值得修修玩玩,要是不会就算了,器件老化,焊盘年久开裂虚接,会有很多毛病陆续出现。

网友:
老电磁炉,用料好,铜线盘,值得修。

网友:
很有必要修,检查对管、功率管、桥堆,igbt18v稳压管、还有几个电容看看,这种老货修一下比买新的耐用且功率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新的吧!这个太老了,说不定电路板都变脆了!

不脆,我拆了拿了检查那个PCB板感觉还软软的,一点都没有老化的迹象

网友:
修好了可以再战10年

网友:
我建议顺便检查一下风扇,那个看起来是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