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90W的剪线电源,TEA1751T方案。

楼主(2020-01-22):
楼下收废品的,把电线剪掉,这个不要了,给我了。拿回家一测没有输出,坏的,没的说开拆。

估计是被严重摔过的,3个元件的线圈焊脚断路。不会是两口子打架摔着玩吧。

先是发现元件1断3根腿几乎掉下来了,断脚剩余线头勉强够长焊上了。上电测还是没有输出,大电解没有高压,检查发现2号元件断腿了,拆下接好后高压有了输出还是没有。测量发现3号元件也断腿了。

将断的焊脚接上。装回去有输出了。

主控芯片TEA1751T

431的,调整输出电压比较方便。

修好后的

网友:
这个电源质量很不错,又赚到了。。。。。

网友A:
带主动pfc这个不错的~

网友:
群光代工的,做工不错。

网友:
我的一个pace吸锡烙铁,用12v的真空泵,加上这样的电源后,吸力强劲,指哪打那。

网友:
质量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主动pfc这个不错的~

输出简单了点,靠前级限功率,不知过载是不是打嗝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能修起来

网友:
这电源质量还真不错

网友:
厉害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电源

网友:
这么多断的地方,

网友:
充电头的高频变压器,断了脚就没那么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简单了点,靠前级限功率,不知过载是不是打嗝

试了下过载和短路时是打嗝方式保护

网友(2022-12-02):
引线也太菜了吧!

网友:
质量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2023-05-04):
楼主能不能帮我查查9脚出来接380v电容正极的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少,我手里正好有个tea1751t方案的电源这2个电阻字烧没了
,先谢谢了

网友:
挺好的做工

网友:
应该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的适配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基本都是19V 。只要不摔基本上都没问题。根本用不坏。

网友:
这也能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