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xqg70-v75gs 滚桶哪个会拆。。。

楼主(2020-01-22):
里边掉了个东西   不小得是硬币还是扣子。。 会响动。
附件
打售后拆解不换件 120,说过年没人 除非自己送到维修站。。。叫年后再约  因为不影响使用

会拆的话可以自己洗下传说中吓死人的桶子了

网友A:
应该有一个排杂物的地方吧,基本上小东西都会到哪个地方。一般是在下方右侧

网友B:
拆滚筒洗衣机大概顺序:
1、拆上盖;
2、拆按键板;
3、拆前门橡胶圈的弹簧圈;
4、拆门锁;
5、拆整个前面板(那个玻璃门不用单独拆);
6、拆两个水泥配重块;
7、松掉进水管和出水管,松出水管前先要排掉剩下的一点水,否则会有大概半升左右的水流出来;
8、拆滚筒塑料外壳的紧固螺丝(一圈大概有十几颗);
9、这时候滚筒塑料外壳的前壳应该可以整体取下来了,有杂物的话也应该可以清除的了。如果楼主还想继续拆,吧滚筒整个取出的话就继续一下步骤:

10、拆后盖,卸掉皮带;
11、用个螺丝刀或铁棍固定滚筒的皮带轮后,用扳手卸下滚筒轴上的大螺母;
12;取下皮带轮,这时候整个滚筒应该可以向前拉出来的了;

然后楼主就可以欣赏滚筒上面的污泥和后面发霉的三脚架了

网友:
楼上说的拆卸程序没错,只是真正动手术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得手的工具和动手能力。很多年前换过滚筒轴承,费了好大力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一个排杂物的地方吧,基本上小东西都会到哪个地方。一般是在下方右侧 ...

滚筒没有集尘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一个排杂物的地方吧,基本上小东西都会到哪个地方。一般是在下方右侧 ...

没有  客服说不换件是60-120, 工程师打来直接说120 ,全拆才能取到,这个
不好拆,
有个知乎的贴  专门说怎么搞滚筒  估计半天时间都免呛

网友:
找找网上视频,同品牌的就可以,结构都差不多的。拆过换轴承,不需要特别的工具就能一个人把洗衣机全部拆散。估计滚筒支架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筒没有集尘袋的

排水上有线屑过滤器,不过硬币能不能到那个地方很难说

网友:
就送楼主两个字,费劲。一般从下面拆的,底部的塑料壳,就是滚筒下面那块,然后一楼顺序差不多,反正滚筒面板不是第三步就是第四步拆的

网友:
拆解是个大工程 ,试着看看能不能从排水口处弄出来。不行的话只有拆了。

网友:
硬电线绑磁铁吸出来。硬币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滚筒洗衣机大概顺序:
1、拆上盖;
2、拆按键板;

拆了橡胶圈 也就是密封圈后   是不是可以到内筒内部  这时可把磁铁 放进去吸 或想
办法取不  一定在内外筒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