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索尼沙滩机外界音源试试试试喇叭和功放的素质

楼主(2020-01-22):
直接断收音机音频,接入一条音频线引出,接个手机就可以用了,可以试的音乐就较多。没有cd那么大限制。电路板上红线处切断,再接线接 LCH/ RCH 地接S-G。先这样听着,以后再整理一下。

网友:
cd还能用吗?

网友:
加个开关和接口得了,还不影响CD

网友:
CD 还得自己下载了自己刻,手机播放也可以接受了。

网友:
试机结果呢?

网友A:
N年前我也有这货一台,音质嘛,别乞求低音,还行

楼主:
临时用 着 CD还可以用的

楼主:
正如楼下的说了 音质还行 别乞求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年前我也有这货一台,音质嘛,别乞求低音,还行

是的,要求不高可以听听。改喇叭和功放估计会有效果

网友:
为啥要割板,不是有0欧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