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组装一个新NAS, 10TBx4

楼主(2020-01-22):
硬盘用的是seagate 10TB外置硬盘,拆开当内置硬盘,

Seagate Expansion STEB10000400 10 TB

这款外置硬盘用的是barracuda pro系列,7200转的,性能比较好,稳定性也不差

遇到打折就买了,比内置barracuda pro系列要便宜不少了,

买回来后,先连接USB检查,都是0小时使用,两三次启动,全新盘

拆外壳也比较简单,沿着顶盖的边缘撬开就好了,不过卡口肯定会裂开的

唯一比较意外的是,这种外置硬盘里面用的盘,旁边的螺丝孔只有4个,不是常见的6个孔位,每一个边,少了中间一个螺丝孔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barracuda pro系列图片,也是看到4个螺丝孔

装这个NAS的用途,还是备份,不是常年开机的,所以不考虑耗电,机器还是用了15年前的旧电脑,主板有4个SATA,板载网卡只有百兆,所以外加了一张PCI口的千兆网卡

NAS系统还是轻便的OMV 5, 基于debian 10, 不挑硬件,任劳任怨,能在15年前的老电脑上流畅运行

这也是老电脑发挥余热,等到9年前的老电脑被替换下来,OMV的数据盘可以很轻松的迁移到新的主板上,到时候就考虑升级万兆网卡了,15年的旧电脑,主板性能实在太差了

四个10T硬盘,组RAID5,最后可用容量是27T多一点,仔细一看,原来一个盘只有9.1T空间,哈哈

新组的阵列,还在同步中

同步完成以后,计划先测试一下千兆网下的速度,再试验一下这块老主板对万兆网卡的支持情况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能识别,又有3T多的空间,算不错了!

楼主:
使用OMV5,也算是有点经验了,可是这次在组建RAID过程中,出现了异常现象,
四个10T硬盘,都执行了擦除,使用的是OMV 管理的硬盘管理页面提供的擦除功能,选择了快速擦除

在RAID管理页面,组建RAID5,选择四个盘,确定以后,同时出现了三个RAID5分区,第一个是正常的,后面两个状态显示失败

从命令行cat /proc/mdstat,只能看到第一个正常的RAID5分区进行同步,并没有剩下两个RAID5分区的任何信息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重视这个异常,半天过去了,同步过程已经进行过半了,才尝试从互联网上找找别人是不是遇到同样的奇怪现象

最后,在omv官网论坛找到一个网友报告了同样问题,他用的是三块12T硬盘组RAID5, 遇到同样的异常,下面转载他的截图,我没有对错误进行截图

原帖链接

https://forum.openmediavault.org ... artitions/?pageNo=1

其他网友提示,出现这种异常,很可能是硬盘上有隐藏的分区记录,擦除的时候并没有被擦除干净,造成了OMV的误判
不同网友也给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到最后,有效的办法还是用dd命令,直接向硬盘写入0,进行彻底擦除

命令:
dd if=/dev/zero of=/dev/sda
dd if=/dev/zero of=/dev/sdb
dd if=/dev/zero of=/dev/sdc
dd if=/dev/zero of=/dev/sdd

那个遇到问题的网友,等待dd写入了大约250G数据以后,就强制终止dd操作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每个硬盘大约等待三五分钟的样子就强行终止dd
过程中,还学了一招,如何让dd显示进程
其中一个方法是,进入另外一个登录会话,执行命令
watch -n 5 pkill -USR1 ^dd$

之前的dd命令,就会报告进度了

我的操作,给每个盘写入了大约3~5GB的零数据,就终止了dd

在使用dd命令处理了四个硬盘后,再次组RAID5,就不会出现多余的失败阵列了

网友A:
我最近买的12t硬盘 可用10.9t,10t可用9.1怎么t感觉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买的12t硬盘 可用10.9t,10t可用9.1怎么t感觉少了点。

我查了一下,原来硬盘商家标的10TB,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

商家的10TB,意思是10000000000000比特

这个数字除以四个1024,等于9.094947TB,约等于9.1TB,这才是电脑看到的,哈哈

楼主:
报告一下速度测试,

可能是这块主板太老了,pci-e总线速度跟不上,插了10G网卡,倒是识别出来了,
但是,复制进去的速度仅仅只有90MB/s, 读出的速度大约160MB/s

看来真的要升级新系统了,这样就可以把i7 2700k那套用来做NAS,才能充分发挥10G网卡速度

楼主:
网卡的速度,系统识别的的确是10G

$ ethtool eth0
Settings for eth0:
        Supported ports: [ TP ]
        Supported link modes:   100baseT/Full
                                1000baseT/Full
                                10000baseT/Full
                                2500baseT/Full
                                5000baseT/Full
        Supported pause frame use: Symmetric
        Supports auto-negotiation: Yes
        Supported FEC modes: Not reported
        Advertised link modes:  100baseT/Full
                                1000baseT/Full
                                10000baseT/Full
                                2500baseT/Full
                                5000baseT/Full
        Advertised pause frame use: Symmetric Receive-only
        Advertised auto-negotiation: Yes
        Advertised FEC modes: Not reported
        Speed: 10000Mb/s
        Duplex: Full
        Port: Twisted Pair
        PHYAD: 0
        Transceiver: internal
        Auto-negotiation: on
        MDI-X: Unknown
Cannot get wake-on-lan settings: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Link detected: y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告一下速度测试,

可能是这块主板太老了,pci-e总线速度跟不上,插了10G网卡,倒是识别出来了,

如果是PCIE口速度不足,读写速度应该是对等。
文件拷贝速度,在千兆甚至万兆网络中,最大的瓶颈是硬盘,机械硬盘极限也就那么个速度了写很少超过130M,读也差不多就是150-160M了。你换个三棒子的SSD测试下,读写速度就起来了
我一前840EVO速度就能明显的感觉比机械盘快很多,现在960PRONVME更是能有快感。。。。

楼主:
换了一个主板, cpu 是amd athlon x64 4000+, 也是识别了10G 网卡, 写入速度146MB/s ,读出速度31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CIE口速度不足,读写速度应该是对等。
文件拷贝速度,在千兆甚至万兆网络中,最大的瓶颈是硬盘, ...

这种10TB硬盘是从外置硬盘拆出来的,拆之前测试过速度,USB 3链接,写速度大约180MB/s,读出速度大约220MB/s,已经不算慢了

网友C:
擦磁盘只需要把前面的2MB擦掉就够了
楼主好像是软RA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擦磁盘只需要把前面的2MB擦掉就够了
楼主好像是软RAID

对的,OpenMediaVault这种系统,使用的都是软RAID,成本低啊

楼主:
继续折腾这组NAS,

终于下决心,把那套i7 2700K从主力电脑替换下来了,上了一套ryzen 5 3600x,打游戏足够了

这套i7 2700k板子上有8个sata口,intel 芯片链接2个sata 3代口,4个sata 2代口,还有两个是第三方

测试发现,两个第三方 的sata口和intel芯片的口一起用,反而速度比较慢

四个硬盘
intel 两个三代口,两个两代口,写入速度 442MB/s 读出速度620MB/s,四个都是二代口,速度非常接近

如果两个intel 三代口,加两个第三方芯片的sata 三代口,写入速度大约370MB/s ,读出速度一样大约620MB/s

楼主:
对比之前组装的FreeNAS 6盘,速度,写入610MB/s, 读出766MB/s

我就很好奇,这套4盘OMV如果改装FreeNAS, 同样的硬件速度能差多少了,

哦,更真正一下这台i7,是2600k,

内存16G DDR3, 如果只玩OMV实在是大材小用了

那就花时间装一次FreeNAS吧,满足一下好奇心

楼主:
在同样的平台上装了一套freenas, 测试速度,果然是一样的,写入速度445MB/s, 读出速度622MB/s ,同OMV的速度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过FreeNAS的硬盘组,并不需要同步以后才能使用,剩下了二十多小时的阵列同步时间,那就是太方便了
看来很有必要在i7平台上继续使用freeNAS了,反正16G内存用OMV太浪费了

楼主: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次安装freenas,使用了一个verbatim 32G的U盘,没想到非常的慢,整个系统反应迟钝,实在是难受,测试完文件传输速度后,打算放弃这个U盘

后来换了sandisk的mini U盘,再装了一次,安装过程就感觉飞快了,系统感觉流畅起来

做速度测试,写入速度没有变化,读出速度猛然增长到了730MB/s,这就比较奇怪了,
这次反复测试多次,发现复制过程的曲线非常的平稳,读写都是非常平稳,
测试用的文件是10G文件,10200964KB

网友:
各种折腾,本意其实就是我们穷叼的扒拉垃圾的本色本质而已。。一个『穷』字怎么能描述我们这些垃圾佬的心酸。。。。
不说了,我也去折腾俺的525小板子去了。。

楼主:
在这套nas上测试了IBM ServeRAID M1015, PCI-e 2.0 x8 接口,支持8个SATA口

IBM ServeRAID M1015本身是RAID卡,支持freenas需要刷固件成为LSI9211-8i in IT模式的卡,刷机过程另外开贴总结

把四个10TB硬盘都连接到这张卡上,测试速度和直接连主板上的SATA口几乎一样,说明这张卡性能没问题

我原计划的是把另外一个OMV 系统上8个4TB硬盘也一起转到这台i7的平台上面,找一个大机箱,把12块硬盘装在一起,都享受高一些速度的10G网卡,另外可以节省出来一张10G网卡

老主板装10G网卡,写入170MB/s 读出300MB/s,实在是憋屈了

网友:
都 是大户人家,组RAID都10TB起步。羡慕......

网友:
这么好的平台,不搭pve可惜了